宏发HF41F/12超薄继电器是否有很多水货?断不开,要敲打一下才回位

楼主(2021-05-28):
宏发HF41F/12超薄继电器是否有很多水货?  三极管驱动,已经截止了,但是继电器不回位,一直吸合在,要轻轻敲打一下才回位。 按说宏发继电器质量还是可以的,不知道市面上这种有假货?

说明下:继电器空载没有接任何负载,不存在粘连之说。

网友:
这个继电器我也有用,以前直接在宏发拿货,没有一个坏的,后来有一批由于交期问题,在市场上买了1000个,其中有60个有很大的响声。

网友:
触点粘在一起了,这几天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触点粘连, 99%是使用的问题

网友:
被控端是不是类似开关电源  接通瞬间电流很大 触点黏了  可以试下串个保险电阻

网友:
感觉这种超薄继电器弹簧片弹力不足,触点容易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粘连, 99%是使用的问题

空载 空载 空载  没接任何负载,不存在粘连之说

网友:
在容性负载中,诸如指示灯、电动机等,
闭合时的冲击电流会比较大,开灯时冲击电流可能是正常工作电流的20-40倍,而且当继电器吸合时,会有一个由关断到吸合的过渡状态,大电流场景下,该过渡过程反复的“临界通断”状态会在触点产生火花;

网友:
赶快锯开看下触点是什么样子

网友:
打开看看是不是触点转移了

网友:
这鬼玩意假货超多,我们以前某个产品一块板子上用32个,官方渠道没问题,外面买的就各种断不开

网友:
我也用过,用了几百个吧,出现了3个不吸合,把外壳剪开,通电又可以吸合了

网友:
需要选择对应触点材质,直流和交流触点不一样的

网友B:
弱弱提醒下楼上各位,触电上并联一个小电容,纳法级的小电容可以有效改善触点火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提醒下楼上各位,触电上并联一个小电容,纳法级的小电容可以有效改善触点火花 ...

这个做法还是比较有用的,前一段用按键自锁开关,一下就废,断不开,打开一看,触电打火粘连,最后并个10nf的瓷片电容解决

就这货,直接用,一下就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提醒下楼上各位,触电上并联一个小电容,纳法级的小电容可以有效改善触点火花 ...

这就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提醒下楼上各位,触电上并联一个小电容,纳法级的小电容可以有效改善触点火花 ...

如果继电器控制交流,比如控制交流接触器,这个小电容的耐压是不是要很高才行啊?

网友:
以前从论坛下的,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法还是比较有用的,前一段用按键自锁开关,一下就废,断不开,打开一看,触电打火粘连,最后并个10 ...

并个这样的电容会导致继电器断开时,空载情况用电笔会测到触点有电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在某商城买的,断电后依然接通,空载.

网友:
要看触电类型了....好的需要定制型号的,HF的这种就不好说了,看详细的触电材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在某商城买的,断电后依然接通,空载.

我也是某X创买的。。。不会是假货吧?

网友:
我想知道多大的负载

网友:
负载是什么?这种小继电器,切换常见的筒灯就会触点黏连。

网友:
换成松下的APAN3112吧,宏发就是兼容这个尺寸的

网友:
空载 , 触点粘连? 第一次听说, 是不是,线圈驱动有问题, 线圈仍然有电压.

网友:
以前有一款松下的继电器焊到板上,用超声波清洗线路板的时候,洗完后继电器有很多闭合,弹一下才会恢复,继电器保证是原装的没有问题.

网友:
用HF的HF4/4.5磁保持系列,2千个中有一点电压驱动不了,有一个直接触点无法动作(应该是粘连),同样都是没有带负载。看来质量确实堪忧。

网友:
以前有个产品停产了,带交流电机偶尔也有这种问题,后来改了另外一种材质触点就好了。这个空载粘连是买到假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