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用用过这种自粘的散热片,牢靠吗?

楼主(2021-05-28):
淘宝上看到这种自粘的散热片,有没有坛友用过,牢靠吗?
如果维修时想取下来,好不好取?

网友:
2种,硅胶固定的是粘死的,拆不了;这种固定片状的硅胶,粘的也很牢固,但是可以拆下来,没有震动环境的没事,我们一直用这种

网友:
粘性还是蛮强的,左右拧拧慢慢拆,可以拆掉,但别硬拉,太大力可能会损坏金手指焊盘。

网友:
这种胶,越热越粘,没有机械振动的场合,随便用

网友:
我只能说这种胶不适合垂直安装,长期受重力影响会移位。

网友A:
拆过硅胶固定的,把芯片盖给拆下来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过硅胶固定的,把芯片盖给拆下来了-_-!

有固定散热器的UV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