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藏室水珠较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5-28):
是门密封不好吗?换密封条有没有用

网友:
换风冷的

网友:
极有可能是密封不好导致,我家对开的风冷冰箱门没关好就会出现水珠较多

网友:
也可能温度不够低,拿个温度计测测

网友A:
里面 流水空堵了吧

网友:
我家的再调强一点,直接把水珠变成霜,攒多一点一饼的扣下来方便省事

网友:
我的小冰箱也是,之前结了很厚的冰,然后搬家,我关电了。然后找货拉拉运过来。静置了四个多小时才重新上电的。感觉温度也是很低。但是冷藏室的内壁一直有小水珠,并没有结霜。我还怀疑是不是冰箱坏了

网友:
密封条不行了,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 流水空堵了吧

没堵,不是积水,是壁上会有很多水滴

网友:
空气中的和放进去的没有密封的蔬菜、水果产生的。我家的都是结冰然后把排水管堵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密封不好。

网友:
家里的冰箱也是一样的!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我发现冰箱俩侧特别烫,然后发现是晒太阳了,然后今天搬另一个地方了 ,再看看会不会结霜

网友:
密封性能下降,换密封条。

楼主:
换上拼多多上十几块钱的密封条,问题解决了

网友:
里面有个排水孔,排水孔堵住了吧,掏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门漏风。我家前天中午冰箱冷冻室门没关好,下班回家冰箱抽屉前面都快连成冰溜子了,蒸发器风扇有摩擦冰的声音。赶紧清理冰,关好门,到昨天晚上才消化掉里面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