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过一篇快速默算对数值得帖子,找不到了。

楼主(2021-05-28):
以前看过一篇快速默算对数值得帖子,找不到了不知道哪位还有链接。

网友A:
常用对数吧? 记住lg2=0.301, lg3=0.477, 就够了
然后lg4=2lg2, lg5=1-lg2, lg6=lg2+lg3
lg7这个稍微麻烦一点, 7^4=2401, 2400=100*2^3*3, 所以是(2+3lg2+lg3)/4
8, 9, 10不用说了
lg11类似lg7, 11^2=121, 120=10*2^2*3.
lg13, 需要先有lg7和lg11,  7*11*13=1001, 所以用3减去那两个就是lg13.
lg17, 有17*15=255.
lg19, 利用19*19=361或者19*21=399计算.

计算自然对数的话, 光记得ln2=0.693, ln3=1.099没用, 因为没法利用10的倍数了, 算ln5都费劲.
所以还是用换底公式吧, 先算常用对数, 算完再乘以2.3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对数吧? 记住lg2=0.301, lg3=0.477, 就够了
然后lg4=2lg2, lg5=1-lg2, lg6=lg2+lg3
lg7这个稍微麻烦一 ...

网友:
是不是以前有个帖子说的是雷神之锤代码中的神奇数字?
你可以百度 ‘雷神之锤 常数’ 这个关键字找到相应的内容。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E5%8F%96%E5%80%92

@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