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验压差传感器SDP810的精度?

楼主(2021-05-28):
坛子里的大佬,有谁用过SDP810-500PA这款压差传感器?是怎么校验精度的?

网友A:
如果想自己在简易的条件下看精度,无非是在同一个腔体内再装一个信的过的压差表对比读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自己在简易的条件下看精度,无非是在同一个腔体内再装一个信的过的压差表对比读数呗。 ...

就行问一下用过这个传感器的,你们的数据是什么样的?我获得的数据跳变很大。

网友B:
U型管,里面灌水银或者灌水,量高度差。就是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型管,里面灌水银或者灌水,量高度差。就是压力

这个传感器内部是通的,需要的是动态压力测量,U型管做不到

网友D:
盛思锐的传感器,是用热膜原理,测风速,里面是通的

我是用风洞测试

问一下,现在这个多少钱一个,10年前用,28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盛思锐的传感器,是用热膜原理,测风速,里面是通的

我是用风洞测试

立-创商城 128

问一下,我获得的数据是不是很稳定,要经过滤波才比较稳定,你也是这么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传感器内部是通的,需要的是动态压力测量,U型管做不到

内部怎么可能是通的呢。通的怎么能测压力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怎么可能是通的呢。通的怎么能测压力差呢。

内部有两个温度传感器,通过加热计算温差算出来压差或者流量,内部的管路很细,通的不是特别厉害,气流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怎么可能是通的呢。通的怎么能测压力差呢。

热膜式的,,里面就是二个铂电阻,,通过计算风速转换为压力

这种有个好处就是没有零飘,没有温飘,,,也不存在过压,2Mpa的压力都搞不死它。。而且启动压力低  0.1Pa就可以有输出了

压力大了会顶开密封圈,泄压,压力小了又会恢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立-创商城 128

问一下,我获得的数据是不是很稳定,要经过滤波才比较稳定,你也是这么做的吗? ...

还行,我用它至少10年前了,,以前太贵,,没在用了,,我用正负25Pa的,,0.01Pa可以稳住

128也贵,看看其它品牌,一样测量原理的,,基本60以下

-创商城 的SDP610 也还是要180了,太贵,,可取代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行,我用它至少10年前了,,以前太贵,,没在用了,,我用正负25Pa的,,0.01Pa可以稳住

128也贵,看 ...

问一下 其他还有哪些品牌?刚涉及到这一领域,对行业不太熟。

楼主(2021-07-31):
引用 网友D:
还行,我用它至少10年前了,,以前太贵,,没在用了,,我用正负25Pa的,,0.01Pa可以稳住

128也贵,看 ...

能给推荐几个品牌的压差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