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的调速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5-28):
同步电机如果是方波驱动的话,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就可以调速。如果是FOC方式末端的svpwm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模拟正弦波形的效果,比如波峰时占空比高,靠近X轴时占空比小。那问题来了,调节哪个参数来调节转速?

网友:
首先您得理解方波驱动为何能“调速”,即是电机运行的4个象限。然后在此基础上引申到SVPWM上,深刻理解一下SVPWM的d轴和q轴电压、电流,6个扇区下开关管的开关状态和续流状态,母线电压的变化和影响。然后您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
四个字:调幅调频。

网友:
二楼专业,三楼大神牛

网友:
三楼大神,四字总结完

网友:
要模塊化的看問題,foc 最低層是 電流環,之上是 速度環,在上一層是可選的 位置環。

無刷電機 + 電流環 = 有刷直流電機

或者說 無刷電機 + 電流環 可以模擬 有刷直流電機,把雙方都當成一個黑盒子,調速的原理都是一樣的:改變黑盒子輸入的直流電流即可。

又譬如說,同樣的 位置環、速度環 算法,輸出可以對接上面的黑盒子,兩種黑盒子都可以。

補充:無刷電機 + 電流環 模擬 有刷直流電機 的原理是什麼

電流環 後端算法把電機線圈變成電磁鐵,電磁鐵的 NS 極位置 和 永磁鐵的 NS 極位置始終保持 +90 度或者 -90 度相位,因為 90 度時扭矩最大、效率高。(你自己拿兩個磁鐵玩一下就可以理解。正負 90 度是一個正轉一個反轉。)

步進電機的電磁鐵和永磁鐵的相位始終接近 0 度(或者說是 180 度),拖着走,越接近 0 度拖力越小(很軟的感覺),位置偏差始終存在,所以即便是空載也要加很大電流,用來維持拖力,效率低。

foc 的 90 度效率很高,空載維持電流理論上可以降到 0,同時確保電機鎖死、鎖的很緊、沒有位置偏差。

网友A:
靠正弦波相位变化的速度调速咯.  幅度只影响力矩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正弦波相位变化的速度调速咯.  幅度只影响力矩大小.

由于是同步电机,相位取决于,实际反馈的角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