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用过eeprom的晶园,我想封装成特殊脚位的

楼主(2021-05-29):
用途你懂的,加密产品用。之前用otp单片机,现在涨价太多了,想找找其他方案。封装个特殊脚位的eeprom,基本上就能防止直接抄板了。有没有坛友有这方面资源,请推荐一下

网友A:
用8脚的MCU或者5脚的自己模拟一个

网友B:
弄一个这货BL24SA128B,打磨一下,估计就能摁倒一些直接抄袭的了。而且这货自己还有两种脚位,芯片地址还跟后缀有关,排列组合一下有16种。

网友C:
脚位再特殊还是个IIC啊

网友:
I2C 拿个逻辑分析仪 一抓就出结果了

再用个单片机模拟,你加密的方案就失效了

网友:
加密应该找加密芯片

网友D:
用MCU自带的UID加密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一个这货BL24SA128B,打磨一下,估计就能摁倒一些直接抄袭的了。而且这货自己还有两种脚位,芯片地址还跟 ...

这个就是封装太小了,而且价格也有点贵,我想找0.2左右的,产品利润低,只要能防止直接抄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CU自带的UID加密不好吗?

我是加密fpga的,fpga都没有U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脚的MCU或者5脚的自己模拟一个

只是与FPGA做一下认证,并不是存储数据的功能
我之前是用OTP单片机,现在涨价太多了,之前0.25,现在涨到1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位再特殊还是个IIC啊

能避免直接抄板就行了

网友:
现在封装测试产能也紧张,价格普涨,交期延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