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043F1168屏幕所有模式的时序图有人整理吗

楼主(2021-05-29):
屏幕采用的HX8369-A驱动芯片,不知道芯片支持的所有模式,这块屏幕是否全部支持

楼主:
使用贵公司产品几个疑惑的地方
1、下载程序,按住两个按键,然后还要顺序放开,然后还要接收系统弹U盘声音,下载程序可以,调试是接受不了的。
2、适配的程序没有硬件平台说明,适配PCB的屏幕型号还卷在线上,相应电阻配置程序里没有,蒙了好几个程序才找到点亮的程序。
3、产品文档不详细,售后也不给力
4、如果东西用在产品上,出了问题是不是直接就凉了

网友:
     你买这个屏的时候,一般页面上有介绍你这个屏支持多少种模式,不了解也可以问题一下客服。买下东西时,客服给你的资料包上就以是这个产品型号来命名的。你可以也可以跟据产品型号来对照PCB上的表,上面有罗列TK043F1168的所有支持模式。这个不明白也可以在上班时候问一下客服。
      在客服给你的评估板资料包的文件名上有备注这个仿真功能只给高阶爱好者研究之用,一般情况下我们官方建议你直接用USB下载,我们这种从RAM上运行程序的方式与ST的从FLASH上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同决定了仿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