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用瑞萨芯片,编程软件安装求助

楼主(2021-05-29):
  打算改用瑞萨芯片R7F0C908 ,这个CS+装完后,听说还要更新替换个什么文件。

  求大神指点一下。目前安装后,那个自动生成代码模块调不出来,

不知是编程环境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大客户请联系瑞萨官方或代理,小客户用啥瑞萨啊,请自觉放弃

网友B:
用IAR FOR RL78呀,它也支持代码生成器。我都劝我的客户用I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AR FOR RL78呀,它也支持代码生成器。我都劝我的客户用IAR

现在关键是打开实例,编译按钮都是无效的,

网友:
需要注意2个问题,第1个问题,使用908专供国内的片子,需要另外安装库文件
第2个问题,需要设置一下CS+的默认编码方式,不然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客户请联系瑞萨官方或代理,小客户用啥瑞萨啊,请自觉放弃

哈哈,古二真

网友:
我也有908 907 还有更老的也在用,总体还不错,就是资料很少,要看手册,不过日本人做的还可以,你用R5F100生成工程,908是国内型号,但是核是一样的,里面有code generater 很好用的,然后用CS+的开发环境,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7楼专业

网友:
用cs+的话,有C908的代码生成器,AP4 for RL78_EC V1.05.00

网友:
使用IAR,我现在也在用这个芯片。

网友C:
以前CS+不支持中文注释,不知道现在改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CS+不支持中文注释,不知道现在改好了吗

不是不支持,是有BUG
以下不行:
// 系统参数

这样可以:
/* 系统参数  */

网友:
瑞萨IDE太难用了,曾经用过,之后再也不想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不支持,是有BUG
以下不行:
// 系统参数

原来这样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