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编辑器怎样设置才能提高响应速度?

楼主(2021-05-30):
请问PCB编辑器怎样设置才能提高响应速度?
我的电脑i7、16G内存、512G SSD,板上377个器件,关闭实时DRC了,还是卡得想砸电脑。

网友:
你用的是标准版,只能满足小的电路设计。 请用  专业版,专业版网址前面加一个 pro 即可。 可以满足几千个元器件流畅设计的能力。
目前,你可以把标准导出,然后再导入专业版。 导入后需要微调。
底层设计逻辑全部改变,设计更加严谨。

网友:
你的文件是导入的还是自己画的。

优化方法:
1、在工具 - 设计规则,关闭实时DRC。
2、在设置 - PCB设置,关闭自动添加泪滴。
3、在设置 - PCB设置,关闭鼠标移动到导线上高亮网络。
4、在设置 - PCB设置,关闭旋转器件时导线跟随功能。
5、在设置 - PCB设置,关闭自动重建内电层。内层使用铺铜代替内电层。
6、在设置 - PCB设置,把画布缩放设置为速度优先。
7、在层与工具 - 隐藏飞线层,隐藏之后再移动器件。
8、检查有很多焊盘的封装,焊盘是否是多边形焊盘(以前导入AD的库可能存在),是的话要把焊盘改为矩形或长圆形。
9、PCB里面的器件最好不要超过300,焊盘和过孔总数不超过1500。
10、如果设置了网络颜色,需要取消网络颜色。

楼主:
换了专业版后速度提升很多,赞!
但导入标准版的文件好像有点不兼容,在专业版修改原理图再导入PCB会报很多错误。

网友A:
从标准版导进来,确实是有很多都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标准版导进来,确实是有很多都不兼容

专业版有自己的规则,有些规则可以直接设置警告等级。有些标准版很随意支持的,专业版会做限制,降低错误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