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蟑螂引发的事故

楼主(2021-05-30):
早上骑电瓶车出去玩,回来路上感觉没电了,才换了2个月的电能黑金钢电瓶,不应该啊,回来插上充电器充电,居然没反应,看样子充电器坏了,于是拆开充电器,果然炸机了。。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本想直接买个新的天能48V/12A充电器,京东上一看65元,算了还是买片UTC3842D回来修修继续用吧,淘宝下单5片包邮6.6元。。耐心等待了。。

网友A:
做工看着还可以,如果不是自动断电的建议换新

网友:
尽管损失惨重,但毕竟灭了一害

网友B:
确定换芯片就行,会不会把关联的也烧了

网友:
小强啊,你死的好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还可以,如果不是自动断电的建议换新

是自动断电的,所以早上就没发现充电器烧坏了,还以为充满自动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换芯片就行,会不会把关联的也烧了

边上还有几个色环电阻烧了,中间环都看不出颜色了,到时候查DATASHEET,外围元件就那么几个,应该和手册一致的。

网友C:
还有开关管,串的限流电阻啥的,都得检查下,看有坏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开关管,串的限流电阻啥的,都得检查下,看有坏的没

是的,谢谢提醒。。

网友:
3842烧到这个样子,电流只能是从
1.功率管栅极那边进来的。
2.Rsc电流电阻那边进来。
但无论如何,都要经过功率管,因此99%机会功率管已死。

网友:
小强死的好惨,全程都在看小强了。。。

网友:
之前家里的电视机被蜈蚣搞炸过

网友:
3842 坏了,往往会坏一圈,换的少的话很容易再次爆炸

网友:
上次买的二手库存小机箱的电源里面也是有三只蟑螂,上电后输出电容都爆了,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D:
以前拆过一个电磁炉,里面发现几十只蟑螂,电路板搞得乌漆嘛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拆过一个电磁炉,里面发现几十只蟑螂,电路板搞得乌漆嘛黑的。

大城市啊,这么多

网友:
串一个100瓦白炽灯通电,不常亮一般不会炸鸡

网友:
我不是一个不爱动手的人,我也不是一个不肯花时间修理东西的人~~

但是这种蟑螂爬过的,一打开一股蟑螂味,受不了~~若是我,要不眼不见为净,要不就换新吧,哈哈

网友:
更换之后  三防漆   环氧树脂打一周   电瓶车三五年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城市啊,这么多

这没啥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