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强粘性的硅胶散热片?

楼主(2021-05-30):
芯片与金属外壳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隙。

想在这里面加一层硅胶散热片,贴在芯片表面,,同时,顶住金属外壳。

但,硅胶散热片,容易脱落,即使有粘性,也是轻微粘性。

怎么办?

网友:
电脑里面我看都是用相变硅脂呢

网友:
多层硅胶叠加,或是直接粘上大面积的铝片

网友:
不行上电导热硅胶

网友:
粘厚点稍微压住,洒有太大的应力,避免pcb变形 bga失效。

网友:
有强粘性的导热胶,锤子都敲不下来。常见连接铝片。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
以前老奔3,486常见

网友:
硅酮导热胶

网友:
多大缝隙选多厚的散热双面胶即可,加一点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