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CM4,带eMMC怎么使用TF卡的问题?

楼主(2021-05-30):
CM4自带eMMC,写入系统后,插入CM4 官方IO底板,无法识别TF卡座中插着的TF卡,是不是带eMMC的就无法使用TF卡了?还是要哪里设置一下,就像USB口一样?还是我的操作不当?

网友:
说明书写了,不能用

网友:
usb2.0扩展出USB,然后在这个USB上用个读卡器芯片吧,我看到有人是这么做的。

网友:
TF卡只能用于没有EMMC的版本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现在就清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