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远程工作神器zerotier one

楼主(2021-05-30):
设置稍麻烦点,但是弄好后可以直接用win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电脑,会比向日葵之类的远程工具流畅很多,如果网络稳定,基本上是感觉不到操作延时的
使用方法可参考如下链接,附件中是最新版本(1.6.5)的win64安装程序,欢迎大家试用,也欢迎大家推荐更好的远程工具。
https://blog.csdn.net/kai3123919064/article/details/109662499

网友:
blog上的图是不是都挂了

网友A:
多年前用过,我测试的结果是局域网内可以,外网就基本连不上,偶尔能连上,速度也很慢,网络是电信和移动。一般用用向日葵速度也够快了,最快是teamviewer

网友:
速度比较感人,前些天用过

网友:
需moon节点

网友:
向日葵够用  teamviewer时不时抽风 已经抛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用过,我测试的结果是局域网内可以,外网就基本连不上,偶尔能连上,速度也很慢,网络是电信和移动。 ...

局域网的话,直接远程桌面不就行了吗?外网才需要这种工具

网友:
以前用过,时好时坏,这个软件会被墙

网友:
一直在用,时好时坏,连接家里的nas查找资料,速度好的时候是非常流程的,相当于局域网内连接。速度不好的时候基本连不上

网友B:
teamviewer是效果最佳,就是老抽风,向日葵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amviewer是效果最佳,就是老抽风,向日葵也不错

可能跟网络环境有关系,我试过teamviewer和向日葵,这两个都一般,都没有zerotier流畅。用无线网就差一些,容易掉线,我就全部接了网线,很稳定

网友:
还是用frp 最稳

网友:
深圳市内用了快半年了,速度能跑满带宽,体验不错.

网友:
跨运营商时UDP会被QOS,分分钟教做人

网友C:
zerotier 一定要开moon节点,会很爽。

网友:
用过,用来连接裙晖,速度也还可以,但是拷贝文件的时候时间长了会断掉,要过几分钟才能再连上,电脑连电脑还是用anydesk方便

网友D:
我用了快2年了,免费的那种,蛮好用的,就是服务器在国外,周五晚上到周日的连接比较困难,经常连不上,好在2个家各有一台小主机,平时24×7开机,它们之间基本一直联机的,所以两边无论在任何一地的台式机上做事,关机前同步到自己当前局域网的小主机上,可以方便地再同步到另一个家的小主机上,这样两边来回,再也不用带U盘或移动硬盘了,我现在把所有值钱购买的移动硬盘都拆出来装到蜗牛星际里,当存储盘用,节能不占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zerotier 一定要开moon节点,会很爽。

moon节点怎么搞,有教程没?

网友F:
我能告诉你们公网IP最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能告诉你们公网IP最爽吗?

开moon节点,需要一个公网IP,其实现在公网IPV6也可以考虑,效果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oon节点怎么搞,有教程没?

由于zerotier官方服务器主要是在国外,在国内高峰时期经常会出现连接不上官方服务器的情况。

因此需要在国内服务器搭建一个moon服务器
Zerotier 定义了几个专业名词:

PLANET 行星服务器,Zerotier 各地的根服务器,有日本、新加坡等地
moon 卫星级服务器,用户自建的私有根服务器,起到中转加速的作用
LEAF 相当于各个枝叶,就是每台连接到该网络的机器节点。
在使用 zerotier-cli listpeers 命令时能看到这几个名词。

安装与配置
还是使用

curl -s https://install.zerotier.com | sudo bash
一键安装即可。
记得配置开机启动

systemctl enable zerotier-one
加入zerotier网络
zerotier-cli join <network id>
生成moon.json模板
cd /var/lib/zerotier-one
zerotier-idtool initmoon identity.public > moon.json
修改moon.json模板
要记住id之后加入moon服务器全靠他。检查 "id"是否为你vps的10为字符id,可在zerotier网页管理端查看,如果不是说明上一步配置有误。
vi 编辑 moon.json,修改 “stableEndpoints” 为 VPS 的公网的 IP,以 IPv4 为例,记得带引号:

"stableEndpoints": [ "8.8.8.8/9993" ]
生成签名文件
用到上一步中的 moon.json, 执行

zerotier-idtool genmoon moon.json
执行之后生成 000000xxxx.moon 文件。

将 moon 节点加入网络
在 VPS 的 Zerotier 安装目录下(/var/lib/zerotier-one)建立文件夹 moons.d,将生成的 .moon文件拷贝进去。
重启 zerotier,重启电脑。至此,VPS 上(moon 服务器)配置完成。

客户机连接moon节点
其他虚拟局域网中的机器想要连接到 moon 节点的话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使用 zerotier-cli orbit 命令。
使用之前步骤中 moon.json 文件中的 id 值 (10 位的字符串)分别在客户端机器里执行:

zerotier-cli orbit <id> <id>
完成(一般来说这两个id都是相同的)

[root@idv-36f9d5 ~]# zerotier-cli orbit 3ed7c***** 3ed7c*****
200 orbit OK
第二种方法是需要在 /var/lib/zerotier-one 目录下新建 moons.d 文件夹和 moon 节点一样,将 000000xxxx.moon 文件放到其中,并重启 zerotier。

测试
在其他LEAF服务器上运行

zerotier-cli listpeers
如果有 moon 服务器 IP 地址的那一行后面有 moon 字样,证明 moon 节点已经被本机连接。

[root@idv-36f9d5 ~]# zerotier-cli listpeers
200 listpeers <ztaddr> <path> <latency> <version> <role>
200 listpeers 0cccb***** 35.236.*.*/64393;110;10726 327 1.6.3 LEAF
200 listpeers 3a46f***** 185.180.*.*/9993;110;757 -1 - PLANET
200 listpeers 3ed7c***** 39.97.*.*/9993;172;79 32 1.6.3 MOON
200 listpeers 4f838***** - -1 - LEAF
200 listpeers 62f86***** 50.7.*.*/9993;110;4796 351 - PLANET
200 listpeers 778cd***** 103.195.*.*/9993;5148;4887 253 - PLANET
200 listpeers 992fc***** 195.181.*.*/9993;10161;4921 226 - PLANET
200 listpeers 9d2b5***** - -1 - LEAF
不同系统下的 ZeroTier 目录位置:

Windows: C:\ProgramData\ZeroTier\One
Macintosh: /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ZeroTier/One)
Linux: /var/lib/zerotier-one
FreeBSD/OpenBSD: /var/db/zerotier-one

网友:
最早teamviewer,感觉去年开始动不动就商业应用,登录过快之类的,今年发现个 todesk, 开始好用,前几天貌似出问题,连不上,估计是没有充钱的原因,想充钱试试,结果一看没有7天无理由退款,还是算了吧,昨天发现向日葵,免费的感觉也还行,再用几天看看稳定不

网友:
以前也是TeamViewer, 现在用anydesk, 感觉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用过,我测试的结果是局域网内可以,外网就基本连不上,偶尔能连上,速度也很慢,网络是电信和移动。 ...

teamview 确实不错就是老提醒我商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zerotier官方服务器主要是在国外,在国内高峰时期经常会出现连接不上官方服务器的情况。

因此需要在 ...

我的使用场景是家里有台装win10的NAS,平时在办公室远程连接NAS,都装了zerotier one。你意思是可以把moon服务器建在nas上,我搜了下教程,里面说配置还需要公网IP
“stableEndpoints”: [ “8.8.8.8/9993” ] #8.8.8.8 改为你的公网IP

教程如下https://blog.csdn.net/dqi/article/details/108594048

网友:
已经用上,稳定性一般,速度也还行!

网友:
teamviewer真的是把自己玩坏了.....挺好的东西搞个代理....

网友:
先说结论:
Zerotier One是直连最快的,MOON是中继连接,要看两台终端到MOON节点的速度,而且直连之后的稳定性很高,速度也很快。
https://www.v2ex.com/t/665785#reply53   这是我在V2EX上对于Zerotier这个软件的讨论和网友的解释,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另外可以贴一下我在公司ping家里NAS的速度大家参考一下,家里是电信的100M光纤,公司是电信的100M企业网。
C:\Windows\system32>ping 192.168.192.168 -t

正在 Ping 192.168.192.168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9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9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39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0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7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0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9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9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0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0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8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0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8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0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9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9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46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0ms TTL=128
来自 192.168.192.168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3ms TTL=128

ZeroTier调好了,你可以把你的NAS,笔记本,路由器,游戏电脑,工作电脑,国外的vps服务器全部编织一个大局域网,然后彼此之间用RDC直接控制,不但网络很稳定,不会轻易断线,而且速度绝对比TV要快的多。
而且不但用RDC方便,甚至可以直接映射网络驱动器,虽然文件对拷速度要看你网速如何,但是方便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快2年了,免费的那种,蛮好用的,就是服务器在国外,周五晚上到周日的连接比较困难,经常连不上,好 ...

网络防护有做吗?直接暴露的话攻击还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