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笔记本又突然坏了,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05-31):
今年第二台了,都是同样的问题,突然黑屏了,就再也开不了机,估计主板电源部分出问题了,作为电工,当然要拆,没发现明显的烧坏痕迹,基本是要换主板的份了,主板价格不低只好作罢。
余下一堆配件,内存,SSD,硬盘,无线网卡。
在家用,不是主力机,没什么性能要求,倒是想用上拆下来的内存和1T硬盘,但现在很多都是加不了机械硬盘的,有什么4K左右的推荐吗?
看上thinkPAD E15,这个就是不能加SATA硬盘,什么DELL, HP,很多型号也是一样。

网友A:
我家里4台 acer  有一台是05年买的

网友B:
我今天刚买了个thinkbook 14,处理器R5-5600U, 内存16G, 硬盘512固态,4442块钱,在联想商城买的,比京东还便宜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4台 acer  有一台是05年买的

什么DELL , thinPAD ,HP 全买过,倒真是想弄台ACER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刚买了个thinkbook 14,处理器R5-5600U, 内存16G, 硬盘512固态,4442块钱,在联想商城买的,比京东还 ...

也加不了SATA硬盘吧,14是14寸屏吧,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加不了SATA硬盘吧,14是14寸屏吧,有点小了

加不了SATA,不过能加多一个固态硬盘,总比一个硬盘好些。

楼主:
而且又前买的全是intel CPU ,现在又想试试AMD的

网友:
thinkPAD E15 这个不要买,经常死机重启; 我买了一个 联想拯救者

网友:
2020年的联想r7000,内有2.5寸硬盘位

网友C:
新款R7000,2021款马上要预售了,预售一般便宜500,5999元5800H+RTX3050值得入手。
楼主坏掉的本是什么CPU的,我需要个8代U的坏机。

网友:
微软的 surface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款R7000,2021款马上要预售了,预售一般便宜500,5999元5800H+RTX3050值得入手。
楼主坏掉的本是什么CPU ...

笔记本的CPU是焊上去的,就别想弄了吧

网友D:
家用不移动的话建议整个台式机。
或者intel的NUC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的CPU是焊上去的,就别想弄了吧

工具到位,搞得动

网友:
mac

家庭用,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不移动的话建议整个台式机。
或者intel的NUC也可以啊。

也是建议NUC,不错

网友:
我 有台DELL移动工作站
I5标压  256SSD  8G内存。 型号M5510 ,刚换了联想R9000P,这台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刚买了个thinkbook 14,处理器R5-5600U, 内存16G, 硬盘512固态,4442块钱,在联想商城买的,比京东还 ...

不开专票吗?

网友:
惠普战66,5800U 16G+512G,轻便,写个程序画画PCB还可以

网友:
默认是个人普P。

网友E:
联想R9000P,你值的拥有

网友F:
入了小新PRO16,一个硬盘位,内存焊死。现在的笔记本升级性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联想R9000P,你值的拥有

上一台坏的就是联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入了小新PRO16,一个硬盘位,内存焊死。现在的笔记本升级性越来越少了。

想用上多余的硬盘,内存,就怕买到这样的机

网友G:
家头使用,我也认为还是台式机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头使用,我也认为还是台式机舒服

家用,也是要移动的方便点,台式机已有台老爷机了

楼主:
为啥没人推荐神舟呢?品牌太低端了吗?好歹人家也是专业做笔记本多年,性价比高啊。
本来我也看不起神舟,但前二个月入手台神舟战神,RTX3060,当矿机,到手就通电现在,直接24小时运行,温度68,一点问题也没有,让我对神舟有新的认识

网友H:
羡慕  可以换新电脑 . 惠普战66我已经加到购物车好久了
我12年初买的笔记本,至今服役,最近几年都是工作用.唉 老掉牙了.

楼主:
戴尔笔记本电脑dell灵越15-3501 15.6英寸高性能轻薄商务笔记本电脑(11代英特尔酷睿i5-1135G7 16G 512GSSD)
https://item.jd.com/100016777664.html#none
现在看上这款,可加硬盘,活动价:4099,未付款,晚上再看

网友:
我用过的电脑 R50E X61 X61S X230 联想昭阳 ,全部都健在, 现在是 X1 Nano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没人推荐神舟呢?品牌太低端了吗?好歹人家也是专业做笔记本多年,性价比高啊。
本来我也看不起 ...

大神给推荐下,想玩下近些年的古墓丽影之类冒险游戏,推荐什么CPU+显卡的配置,或者神州哪个型号性价比高,想淘个二手的玩玩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羡慕  可以换新电脑 . 惠普战66我已经加到购物车好久了
我12年初买的笔记本,至今服役,最近几年都是 ...

2021年款战X如何,在等5800U

网友:
保修啊,我第一台惠普笔记本保修了三年,坏了6次,主板3次,屏幕3次,后面网卡也坏了,内存也坏了。。。从此不碰惠普的。。。

网友:
最近也想换电脑了,我咋就遇不到老电脑突然坏的好事呢

网友:
16年买个thinkpad  x220用到现在。接双屏

网友I:
首先查待机供电3.3、5V出来没有。正常的话刷个bios试试。
我同学之前的一个笔记本,也是突然不开机。售后要换主板,一千多。我查了一下,bios问题,通病,拆下来重新写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没人推荐神舟呢?品牌太低端了吗?好歹人家也是专业做笔记本多年,性价比高啊。
本来我也看不起 ...

我上船好多年了也是战神, 17寸的, 性价比高, 重量也重

网友:
拯救者r9000p用的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查待机供电3.3、5V出来没有。正常的话刷个bios试试。
我同学之前的一个笔记本,也是突然不开机。售后要 ...

接上电源,连电源灯,充电灯都不亮,这不会是BIOS的问题了吧

网友:
LENOVO  DUET 2021 ,二合一本。比苏菲性价比高。

楼主:
已到手,装机中,加硬盘遇上神级别的问题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1649780

网友:
thinkpad T14,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网友:
刚刚入手机械革命F1

网友:
是不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