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设备内(跑的Linux)实现一个类似路由器设置那样的界面

楼主(2021-05-31):
想在设备内(跑的Linux)实现一个类似路由器设置那样的界面对一些参数进行查看和设置  是不是需要使用http web server 查了查有很多种   嵌入式WEB服务器常见的有:Lighttpd, Shttpd, Thttpd, Boa, Mini_httpd, Appweb, Goahead 那种用的多或者实现起来容易一些 有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
busybox 自帶的 httpd

网友A:
参考openwrt的解决方案:uhttpd +uci +lua +luc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openwrt的解决方案:uhttpd +uci +lua +luci

不用luci全套,只用其中nixio和json就足够了,配上uhttpd+lua开发高效轻量

网友:
可以用nginx+vue+后台,我之前一个小网关是这么干。vue开发web界面并打包静态部署,使用ngnix挂载web包,后台用C开发一套http api接口传递json就搞定了。

网友:
openwrt,现成的

网友:
用java写了一坨API,然后扔给做WEB的,好像她们JSP服务器是用Jetty来做的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用php即可,php可以自带web服务,不需要另外装web server了。

网友B:
go语言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语言值得拥有

支持楼上,用go写个,内置websever。

网友:
go值得你拥有. 像这种小网关,什么nginx,httpd什么的不需要,可以连带静态文件一起打包.

网友C:
用python也能做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20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ython也能做

搭好环境就不容易。效率更是问题。

网友:
cgi,上面基本上都支持cgi,所以任何一个都可以。

网友D:
一个go搞定了,别整 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go搞定了,别整 太复杂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