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鲜打样的铝基板到了

楼主(2021-05-31):
尝鲜打样的铝基板到了,强度很高,用手掰感觉强度是同厚度的亚克力的两倍以上。我的尺寸是4cm*5.5cm ,1.6mm厚度,用手几乎掰不弯,而且有一定弹性会自己恢复,做外壳可以的!过几天试试散热
感觉主要材质是铝合金之类的,上面那层黄色的是0.1mm左右厚度的绝缘层,再上是绿油。我的没有走线,所以没有覆铜层。
铝这一侧要是可以刻字之类的就好了。

网友A:
不错,又多了一种做外壳的方式,特别是DIY,画个形状就可以了,不需要画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又多了一种做外壳的方式,特别是DIY,画个形状就可以了,不需要画结构图 ...

是的,买一些直角固定片和铜螺柱之类的东西就可以拼成一个盒子了,面板也可以开好

网友:
做小孩玩具也很好。

网友:
没有丝印吗?

楼主:
绿油这面可以丝印的,我的不需要就没加上

网友:
做外壳看起来效果还不错,改天下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油这面可以丝印的,我的不需要就没加上

我的意思是连客编都没有了,挺好

网友B:
新鲜,没尝试过,是不是只能做单面走线?

网友:
合着你们都拿来做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鲜,没尝试过,是不是只能做单面走线?

只能单面走线的,不能有过孔,铝那面主要是散热用的,不能布线

网友C:
有点意思,打样费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打样费用多少?

5元。。。

网友:
这个有意思,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D:
好样的   部分钣金厂  要颤抖了

网友E:
要是能折弯,那就完美了.....DD军品散热就是贴在壳体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样的   部分钣金厂  要颤抖了

你用pcb搭了一个巴掌大的小车,终于歪歪斜斜的动起来了。

你就认为奔驰、宝马要颤抖了?

网友:
只有2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折弯,那就完美了.....DD军品散热就是贴在壳体上的。

我能说什么呢?铝基板,还要能弯,给你钱,你能做吗?

楼主:
是5片呢,拍照只要两片拍正反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能说什么呢?铝基板,还要能弯,给你钱,你能做吗?

真有能折弯的

网友:
直接焊接电机,做个遥控小汽车,估计非常棒

网友:
我觉得jlc准备做的CNC可以从面板雕刻开始做起,不要一口吃个胖子~

网友:
铝板那一面可加丝印吗?

网友:
边缘会不会割手?有没有毛刺?

网友:
国外的军品工艺很厉害.....尤其是航空的DD,基本都是特殊工艺.....

网友:
刚才也铣了5片结构板,客服问是否无走线。现在想了想,这种验证性质的结构件无所谓有无铜箔,但是下次还是铺满铜,给JLC省一点啃掉铜皮的化学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能单面走线的,不能有过孔,铝那面主要是散热用的,不能布线

是不是只能用贴片器件?

网友H:
铝基板还没用过,是不是普通的双面PCB都可以使用铝基板?多层板是不是每层中间都可以接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只能用贴片器件?

是哦,只有一面能布线,不能做过孔,但是可以钻机械孔,铝板那面是一整块铝不能布线的。不过你一定要钻个孔插个东西上去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铝基板还没用过,是不是普通的双面PCB都可以使用铝基板?多层板是不是每层中间都可以接地啊? ...

铝基板是单面的,不能有过孔。另一面是一整块铝,主要是散热好

网友:
可以做驱动板,散热效果好

网友(2021-07-28):
用这个做外壳面板,真是太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