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磁兼容试验黑屏,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整改?

楼主(2021-05-31):
最近给设备做辐射电磁场抗扰度试验,液晶会在100多MHz时突然黑屏,液晶是12864的单色串口屏,3.3V供电,COG,控制器是UC1701(ST7565),尝试加上拉电阻、滤波电容、线路板到液晶连线串磁环、屏显示窗口加屏蔽膜等效果都不好。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加措施?有没有好一点的液晶品牌或厂家推荐。

网友A:
屏外壳接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外壳接地了吗?

接地了。

网友:
是不是串口方式不适用,之前用过串口SPI方式的屏,做开普实验就过不了,花屏。后来改成并口!

网友:
这个时候是屏死了还是mcu? 可以出问题时候读取屏幕的id啥的看看是否是正常、或者说屏幕能不能正确响应命令。如果能,通信一切正常,那么就只是单纯的屏幕本身的液晶部分被射死了,考虑屏蔽一类

网友:
能不能定时下初始化

网友:
对硬件不行就从软件解决,如楼上说的定时初始化,实在不行就逢按键就初始化。

楼主:
嗯,我先从软件多刷新几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