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导航最高精度是多少?

楼主(2021-06-01):
有的说是3米以内,如果这样的话我看近来好多自动耕地机,掌握精度应改在10-20厘米,请问怎么做到的?

网友:
多频的 还有差分GPS搜索下。
比如便宜的的L1+L5就可以做到1米。
多频的就精度更好了。

网友:
差分GPS了解下

网友:
差分,最简单就是用千寻,可以实现分米级和厘米级,价钱不同。

网友A:
现在RTK GPS模组都是厘米级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RTK GPS模组都是厘米级别了

请教一下 RTK GPS模组,我单片机直接读取的GPS坐标就是 差分?还是说需要穿到服务器,服务器和差分基站做数据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RTK GPS模组,我单片机直接读取的GPS坐标就是 差分?还是说需要穿到服务器,服务器和差分基站做 ...

可以不经过服务器,两组GPS模块,一个为流动站,一个为基准站,互相配合形成差分工作场景。你可以从流动站的串口读取经纬度数据,就能达到厘米级精度。
前文他们提到的千寻位置,也是类似的道理,基准站换成了通过网络通信的网络基准站,意思差不多。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可以自己建差分基准站,然后送RTCM给定位节点,厘米级别精度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知识又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