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钢化膜怎么弄掉?(14楼阿莫推荐曲面屏使用的水凝膜)

楼主(2021-06-01):
手机上贴的UV钢化膜,固化了,粘的特别紧,有什么办法去除?

网友:
不是静电吸附?不行就上不锈钢丝勒。

楼主:
是用紫外灯照射固化的那种

网友:
x宝有uv解胶剂,不过估计不好操作

网友A:
硬抠,一点点抠,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再也不贴膜了,裸奔。曲面屏贴膜真麻烦,好像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抠,一点点抠,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再也不贴膜了,裸奔。曲面屏贴膜真麻烦,好像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

我用刀片撬都很难,太结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刀片撬都很难,太结实了。

慢慢来,要有点耐心。只要有一个脚破了,其他就容易了

网友B:
加温,70-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温,70-80左右

小心把屏幕也加温下来喽

苹果拆屏就是加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温,70-80左右

您这样操作过吗?

楼主:
我试过加热到50度,没效果。

网友:
胆大心细用手撕

楼主:
手扣+刀翘已经成功弄下来1/10了, 慢慢弄, 总有一天会全部弄掉的。
买了瓶脱胶剂,左右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抠,一点点抠,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再也不贴膜了,裸奔。曲面屏贴膜真麻烦,好像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

曲面屏早就有完美的贴膜方案了。

三星note10水凝膜note10,3元一张,贴后跟直面屏没有什么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曲面屏早就有完美的贴膜方案了。

三星note10水凝膜note10,3元一张,贴后跟直面屏没有什么分别。

这种贴过,没用几天就表面划伤了。不知道是不是买到不好的了,有推荐的店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过,没用几天就表面划伤了。不知道是不是买到不好的了,有推荐的店铺吗? ...

表面划伤再换一张就行。我平均3个月换一张(我工地干活)。几块钱一张,有贴膜工具送,贴膜非常轻松。

水凝膜可以牢靠的贴紧曲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扣+刀翘已经成功弄下来1/10了, 慢慢弄, 总有一天会全部弄掉的。
买了瓶脱胶剂,左右不明显。 ...

不要用溶剂,小心损坏屏幕。用酒精就可以了。我的瀑布屏幕都完美扣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