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户外设备的防雷措施

楼主(2021-06-02):
最近在做一个挂墙上或杆子的户外设备,铸铝外壳,太阳能板+磷酸铁锂电池供电,有wifi和4g天线,请教天线入口处以及电源相关的防雷电路。

网友A:
那气体避雷器看看,貌似有小封装的,但只防雷近处感应,直接被雷击仍是全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气体避雷器看看,貌似有小封装的,但只防雷近处感应,直接被雷击仍是全毁。

是的,直接劈中的话神仙也救不了,只是预防感应电压。GDT残压很高,光靠TVS好像又不够。

网友:
哈哈,我在考虑被雷劈了几率超低,如果不是关乎安全的,坏了换个新的哈。

网友B:
产品的sugre防护等级需要多少。
gdt+tvs组合一般都可以过4KV-10KV的测试。
也有大功率的tvs可以扛到8KV

网友C:
安装的时候限定产品不要安装在周围最高处就好了,实际上没有必要为了一两个可能存在的场景,而加大整个产品的设计难度。真遇到这种场景让客户在周围自行增加避雷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的sugre防护等级需要多少。
gdt+tvs组合一般都可以过4KV-10KV的测试。
也有大功率的tvs可以扛到8KV ...

客户没有明确提出防护等级,之说要尽可能防雷。这两个器件不好加,对天线链路影响很可观。不加的话到时候设备一挂,免不了屁颠屁颠出差。客户大概率是不会认真调查原因或者不会如实告诉打过雷的,出了问题就是一通牢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时候限定产品不要安装在周围最高处就好了,实际上没有必要为了一两个可能存在的场景,而加大整个产品 ...

他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挂农村的电线杆,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加强防雷能力。

网友:
直击雷神仙都救不了,因为神仙自己渡劫的时候也怕雷。感应雷那是很轻松了,接地了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挂农村的电线杆,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加强防雷能力。 ...

平原地区的电线杆不加防雷都没问题的,山区的不好说

网友:
天线向下,天线加装成品防雷器,防雷器地线和外壳地线端子之间的地线在出厂时就接好,外壳加一个明显的接地螺丝和标识,电源加GDT+TVS,一般就够用了,防护要求高的再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没有明确提出防护等级,之说要尽可能防雷。这两个器件不好加,对天线链路影响很可观。不加的话到时候 ...

户外落雷防护还是以导线输入的防护为主。
天线这种 防护直接劈还是比较吃力的,加小结电容的TVS试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君耀的推荐,里面还有对应器件的选型。
http://brightking.pulseelectronics.com/Technical/index_15.aspx

网友:
有人说金属杆可以作为接闪器,挂在上面的设备不要高于金属杆就好。有次雷雨天坐公交上班,在等红绿灯时,一道闪电,路口金属杆挂着的交通灯闪出电火花,然后交通灯挂了。

楼主:
看了一些tvs,结电容小一点的也有0.4pF,VBR有24V,意义不大。极少有在wifi天线上加tvs的。算了先不加了。

网友D:
这个要做多方面的考虑:
1. 严格来说设备要在避雷针45度范围内,没有避雷针就加避雷针。
2. 电源建议使用专用的防雷模块,当然也可以自己用气体放电管等保护器件做……
3. 天线部分,天线向下安装,使用玻璃钢防水天线,内部使用气体放电管+ESD保护,如果成本不敏感,天线部分也加专用的防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做多方面的考虑:
1. 严格来说设备要在避雷针45度范围内,没有避雷针就加避雷针。
2. 电源建议使用专 ...

考虑使用天线防雷器。太阳能电池充电板到时候再看是在成品上加装防雷相关的器件还是自己做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