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下SO8封装的DCDC降压芯片

楼主(2021-06-02):
类似图中的DCDC芯片,外围电路的电容,电感可以体积很小。主要是线路板体积有限,需要外围电路体积尽量做的小。

网友:
有升降压的DCDC芯片?8-40V左右。

楼主:
补充下需要8~40V左右输入。

网友:
既然不说电流,那我还是推荐34063吧

网友:
电感小,可能是因为电流小或者开关频率高。选型要看你的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要求先

网友A:
输出12V,不超过3W。

网友:
sot23-5体积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12V,不超过3W。

你把buck接成sepic就行了,不过比较费电容。

网友B:
mp4560
外围电容电阻比你这个多一些
你这个看着像是定压的DCD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4560
外围电容电阻比你这个多一些
你这个看着像是定压的DCDC

4560那个反馈引脚。。用手一摸直接炸鸡。。后来厂家建议我不要摸。。。

网友:
TPS54560B,TI的集成开关,需要外接电感及阻容,4.5到60V输入,最大输出电流5A。

楼主:
谢谢各位,另外加一条只需要输出5V,400mA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60那个反馈引脚。。用手一摸直接炸鸡。。后来厂家建议我不要摸。。。

也被坑过,因为测试过程中试温度会碰到,然后就输出比较高的电压脉冲,后级电路就部分烧坏了,所以就在后级加保护了

网友:
SSP9451,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60那个反馈引脚。。用手一摸直接炸鸡。。后来厂家建议我不要摸。。。

MP系列的都不要用手摸,用过MP1584吃过亏。
后来都换成Ti的了。

网友:
搭车同问,SOT23-5封装DC-DC降压芯片,输入9V,输出5V,输出电流300ma以内。目前用的国产的STI3470,做了1000套,烧坏2个,具体原因不详。芯片烧的成渣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