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对外供电,外部短路如何不影响自身的运行?

楼主(2021-06-02):
具体情况是:
5V供电的单片机设备,会对外输出3.3V,单片机和对外输出用的3.3V是共用的。对外输出要经常换设备,偶尔会遇到短路的,此时单片机也失去供电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对外输出的3.3V短路,但是单片机的3.3V不受到影响。
(现在用:自恢复保险丝,可以勉强解决,但是感觉不是好的方法。)

网友A:
既然都考虑动电路了,分两个带短路保护的3.3VLDO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考虑动电路了,分两个带短路保护的3.3VLDO不就好了吗

谢谢,这种带短路保护的LDO,如果经常遇到短路启用保护,会不会LDO寿命会有明显的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种带短路保护的LDO,如果经常遇到短路启用保护,会不会LDO寿命会有明显的下降? ...

你看看功率开关芯片,可以自由设置电流,带热保护 短路之类

网友B:
小电流检测不好搞~~~

网友:
负载开关?

网友:
容性负载大了 也会假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检测不好搞~~~

不用小电流,短路反应就可以了。

网友:
看对外供电的电流多大啊,加个电阻也可以

网友C:
加入最简单的恒流过载保护,一个三极管加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入最简单的恒流过载保护,一个三极管加一个电阻

限流是不错的,配合上自恢复感觉能顶顶了

网友:
用专用的热插拔芯片,过流过压保护关闭输出就可以了。很多这种片子。或者电流不大,自己设计一个,用纯晶体管或比较器搭建一个也不复杂。

网友:
可以试试MT9700

楼主:
谢谢,这个芯片价格不高,我回头试试!

网友:
另搞一个3.3v的单独对外供电

网友:
可以用powerswitch来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