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3D打印HP尼龙的外壳可以户外使用吗?

楼主(2021-06-02):
HP尼龙打印的外壳,在有完善的防水结构的情况下,能否在户外使用,日晒雨淋,防水能否做到IP68,即泡在水里也不会损坏。

外壳需要如何喷漆,打磨,可以让别人看不出这是3D打印的,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最后说下,这个3D打印的效果非常好,实测M5*0.8的螺纹是可以直接打印出来的,以后量少的产品,都不需要开模做外壳了,直接打印就行。

网友:
合模的壳体防水都是靠胶条密封的,不管是塑料还是铸铝的,至于日晒雨淋,得看需要几年的工作周期了。

网友:
刮腻子吧

网友A:
楼主,IP68的防水级可能达不到,在没做表面抛光喷镀的情况下,长期浸泡可能会有渗漏。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建议可以找下第三方做一下表面处理哈

网友:
建议去了解下注塑的结合线有什么缺陷吧。
由于模具入水口设计不合理,导致胶流动过程中,导致有2股胶流动再汇合到一起,那这条汇合线就叫做结合线。
由于流动的胶表层出现温差,合并后,导致胶粘结出现不完全融合,时间久或者冷热冲击,就会自然开裂。
所以模具注水口设计非常重要,最好流动能平推。
个人理解:3D打印作为样品验证,临时使用等都还可以,作为产品外壳个人觉得不妥,何况还是户外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IP68的防水级可能达不到,在没做表面抛光喷镀的情况下,长期浸泡可能会有渗漏。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 ...

如果量大就直接开模做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量少,每次就十几二十套,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处理方法?比如说买瓶漆自己喷一下?

网友B:
楼主 你那螺纹怎么画的?用的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那螺纹怎么画的?用的啥软件?

用的是solidworks,比较简单,设置好螺纹参数就能自动生成了。

网友C:
M5的螺纹比较大,尼龙3d能打印出来不会有问题。

你试一下M3, 我认为M3不行,拧几次就会坏。

我家里的打印机给小孩出的雪糕筒,两个部件使用螺纹装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5的螺纹比较大,尼龙3d能打印出来不会有问题。

你试一下M3, 我认为M3不行,拧几次就会坏。

我用易生的类ABS树脂(199元/500g),M3可以打出来,控制好锁紧力度反复拆装十来次都不会坏,固定强度不会比ABS注塑壳 + 自攻螺丝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易生的类ABS树脂(199元/500g),M3可以打出来,控制好锁紧力度反复拆装十来次都不会坏,固定强度不 ...

如果这样的确可以打印螺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易生的类ABS树脂(199元/500g),M3可以打出来,控制好锁紧力度反复拆装十来次都不会坏,固定强度不 ...

大师是自己的打印机打的ABS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师是自己的打印机打的ABS么?

Anycubic Photon Mono

说是“类ABS”,其实还是树脂,只是特性比较接近ABS,有一定的韧性,没有普通光固化树脂那么脆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nycubic Photon Mono

说是“类ABS”,其实还是树脂,只是特性比较接近ABS,有一定的韧性,没有普通光固 ...

哪里可以打这种材料?
树脂的打出来还是软了,尼龙的打出来光洁度不行

网友:
玻纤增强尼龙很不错,可以考虑下。另外防止日晒老化重点是表面的油漆涂层。不管是注塑还是打印,材料本身很难耐受住的,还是要靠油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可以打这种材料?
树脂的打出来还是软了,尼龙的打出来光洁度不行  ...

淘宝上有刚性树脂卖,接近尼龙。

我买了1kg,之前的没用完,还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可以打这种材料?
树脂的打出来还是软了,尼龙的打出来光洁度不行  ...

就是普通的LCD光固化打印机啊,你说的是粉末激光烧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M5的螺纹比较大,尼龙3d能打印出来不会有问题。

你试一下M3, 我认为M3不行,拧几次就会坏。

我觉得M4是3D尼龙(HP PA12)打印出来能用的极限了,再小就基本上不可用了,并且我的M5螺纹长度是7mm,有足够的长度,即时部分螺纹有缺陷也不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M4是3D尼龙(HP PA12)打印出来能用的极限了,再小就基本上不可用了,并且我的M5螺纹长度是7mm,有 ...

JLC的HP Multi Jet Fusion属于熔融烧结成型技术,打印精度比光固化要差一些,家用4K黑白屏光固化可以打出完美的M3螺纹,就是光固化树脂的强度远比不上JLC的HP PA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C的HP Multi Jet Fusion属于熔融烧结成型技术,打印精度比光固化要差一些,家用4K黑白屏光固化可以打出 ...

请教一下,光固化树脂有没有可以打印出来,不用喷漆等后处理,就能直接在户外使用?需要类似尼龙,得有一定的韧性,类似HP 的PA12。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光固化树脂有没有可以打印出来,不用喷漆等后处理,就能直接在户外使用?需要类似尼龙,得有一 ...

我估计想都不用想,没有。

嘉立创的尼龙可能好一点,但应该在户外日嗮雨淋也支持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光固化树脂有没有可以打印出来,不用喷漆等后处理,就能直接在户外使用?需要类似尼龙,得有一 ...

不清楚,估计是没有,要求高的还是考虑CNC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光固化树脂有没有可以打印出来,不用喷漆等后处理,就能直接在户外使用?需要类似尼龙,得有一 ...

打印一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印一个试一试?

已经打印过了,HP 的PA12实测泡在0.25米水里72小时不进水,放冰箱-27度,还是有韧性的,65度机械强度目测没变化。精度有些许误差,但是打胶能弥补,计划刷点三防漆放到现场实测,现场暂时只有雨淋,没有日晒。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打印过了,HP 的PA12实测泡在0.25米水里72小时不进水,放冰箱-27度,还是有韧性的,65度机械强度目测 ...

没有太阳晒到还好。

水桶如果没有太阳晒,可以用很多年。如果晒太阳,几个月就会脆化、降解。

网友:
激光烧结SLS理论上是能够打印耐紫外线材料的,不过JLC的HP机器并不是激光烧结,而是靠喷吸热颜料使局部温度升高过熔点来烧结,原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