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着 OneNote for Windows 10 我把windows7 全部升级到了 Windows 10

楼主(2021-06-02):
用了OneNote for Windows 10 之后 把win7 全部升级到win10了。(备注:thinkpad 自带的win7系统 居然还能免费升级,自动激活,)

为知笔记 印象笔记 也免费试用过,感觉不如 OneNote for Windows 10 ,关键是免费。

同一个账号登陆,几台电脑的OneNote自动同步更新,在win7 上装 OneNote 2016 居然不能同步,所以把win7 升级了。

Win7 在普通硬盘上跑的比win10 流畅 (我用的是thinkpad x201)但我把硬盘换成 三星的SSD 之后 win10 也跑的飞快,感觉x201还可以用10年。

OneNote for Windows 10 是 Visual Studio Code 之后第二个我认为非常赞的微软出品的免费软件。

网友:
我还在用 OneNote 2016,看来得试一下新的了。

网友:
你一般是什么场景用onenote

网友:
和有道笔记比呢?

网友:
win10的体验现在不错了,win7可以平滑过渡。电工软件都没啥问题,当然只有X64版本。

网友:
这个版本的 OneNote 需要联网么,数据可以存在本地硬盘么

网友:
一直在用,电脑、手机、IPAD同步很方便

网友:
我还是使用win7  :)

新电脑运行不了win7,我买二手电脑。

网友A:
哈哈,我其实也是Win7死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其实也是Win7死忠

低主频双核上win7速度妥妥的吊打10。。不过用win7在局域网里太不安全了,我通通彻底屏蔽掉所有防火墙端口,否则分分钟被爆。。。打满补丁速度明显要慢一截。

网友:
OneNote可以随意编辑,图片随便贴,页面空间随便扩,就是表格做的还不够好用。最大的忧虑是怕onedrive那天不能用了

网友:
有限制总笔记容量吗?

网友:
同步快吗?我怎么记得以前用过OneNote还是OneDrive,一直转圈圈就放弃了。

网友B:
OneNote for Windows 10不好用,在我这边4K显示器上面界面显示都有问题,而且搜索难用。

我已经装回独立的OneNote了,就是office套件里面带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neNote for Windows 10不好用,在我这边4K显示器上面界面显示都有问题,而且搜索难用。

我已经装回独立的 ...

那看来还是坚守 2016 版本了。我也只是用本地存储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看来还是坚守 2016 版本了。我也只是用本地存储功能。

2016版本的onenote是本地储存的么?我觉得这个笔记能不能用,还要取决于网络。而且大量的笔记存在网上我觉得不好使啊!

网友:
2016版本也能连线上的笔记本,比如Sharepoint上面的,甚至是共享目录里面的都可以。

网友:
特意下载了个onenote,结果卡在这里了 苹果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16版本的onenote是本地储存的么?我觉得这个笔记能不能用,还要取决于网络。而且大量的笔记存在网上我 ...

我只使用本地存储(不登录,也没有注册账号),2016 支持就是了。

网友:
以前装的win10带的可以启动onenote,后来改成ltsc/ltsb版的onenote都不行,可能是我安装时跳过ms账号,直接本地用户使用导致吧。
另一台非ltsc/ltsb,装的是1803版,安装时跳过了ms账号,也是onenote启动失败

网友:
onenote好像经常被墙

网友:
装个Classic Shell 开始菜单操作起来就和win7没多大区别了。

网友:
刚试了,onenote 一定要MS账号,即使你将win10改成本地账号模式,但运行onenote还是需要ms账号.
没有ms账号,我以前存在本地的one文件也打不开。

网友:
经常同步不了,想用不敢用!

网友(2022-01-10):
Win11 更好用!!!!!!!!!!!!!!!!!!!!!!!!!!!!!!!!!!

网友:
有道云够用

网友:
你们都用OneNote写些什么啊?

网友:
没范强用onenote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