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路输出的pcie gen2参考时钟芯片

楼主(2021-06-02):
简单好买的,谢谢!
另外请教m.2上的CLKREQ#参考时钟请求信号是否必须使用,还是只是为了关闭参考时钟节能用的?

网友A:
PI6C557-03BLE; CLKREQ#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6C557-03BLE; CLKREQ#可以不用。

多谢,这一款芯片和我以前用过的gen2的IDT5V41066引脚兼容,工作电流差不多,都有一百多毫安,价格倒是很好。我昨天选了个低功耗的9FGV0241,支持gen4,1.8V,工作电流不到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