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直流电源如何隔离成两路

楼主(2021-06-03):
目前板子上是两套负载,一个是arm核心板,一个是usb传感器。(dcdc输出一个5V直流电源,传感器和arm核心板共用)

正常启动:核心板和传感器都已经插好,然后开机,是没问题的。

问题就出现在,核心板启动之后,如果插拔传感器,就会导致arm核心板上的电源监控检测到电压异常,然后强行关机。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两个电源隔离开,降低相互之间的影响,在不引入新的dcdc模块的前提下。

网友A:
加一个大电解?

网友B:
降低电源内阻,增加大电容扛过传感器上电冲击,给传感器增加限流电路(有时一个几欧的电阻就行),还有什么方法大家补充。

网友:
检测传感器插入,再供电给传感器

网友C:
统一供电确实有这个问题,负载电容造成电压突变。如前面说的,根据电流选个电阻,或加个usb限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大电解?

dcdc电源也是自己做的,电源在输出端已经放了比较多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电源内阻,增加大电容扛过传感器上电冲击,给传感器增加限流电路(有时一个几欧的电阻就行),还有什么 ...

兄台提供了一个思路,可以考虑给负载限制软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统一供电确实有这个问题,负载电容造成电压突变。如前面说的,根据电流选个电阻,或加个usb限流芯片。 ...

是的,传感器内没有做软起动,通电瞬间要给传感器内的电容充电,导致瞬间负载电流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