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有得玩了,求推荐一个彩色打印机。

楼主(2021-06-03):
https://creativepark.canon/event/first-step/sc/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玩这个的话,纸张要厚些,普通打印机的纸张打印厚度有限

网友:
真不错,纸在哪里买?特殊要求?

网友:
之前做了个波音飞机,烂尾了

-----------------------------------------------------

之前没看到是求推荐打印机
我用的是爱普生的L380,墨仓式一体机
用了两三年了,才打印了1000多页
没加过墨,偶尔喷头会赌,自动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以考慮用 mbrush + 小龍門架

网友A:
请教在哪里下载文件?一直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在哪里下载文件?一直没找到,

https://creativepark.canon/sc/categories/CAT-ST01-0071/top.html

网友C:
纸模型啊,我都玩了好几十年了,当年也是佳能creative入坑得,楼主要是想要更复杂得纸模图纸可以找我,几个T得纸模图纸可以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纸模型啊,我都玩了好几十年了,当年也是佳能creative入坑得,楼主要是想要更复杂得纸模图纸可以找我,几个 ...

请问你用多厚的纸?我买了230g的哑光纸,纸确实不错,可打印机却卡纸了。

又下单了128g的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多厚的纸?我买了230g的哑光纸,纸确实不错,可打印机却卡纸了。

又下单了128g的纸。 ...

一般纸模型都选择120g-180g左右的白卡纸,哑粉纸,亚光铜版纸,喷墨打印纸都可以,不要选择高光铜板纸,避免纸张吸墨。如果你做建筑、军模等龙骨要用更厚得灰卡以增加强度,灰卡不是直接打印,打印在普通A4纸上后婊贴在灰卡上然后切割。超过180g得纸普通打印机都可能卡纸,200g以上几乎必定会卡。

网友:
对了还有,普通打印墨水大部分过一段时间会褪色,做着玩玩可以,要是想长期保存得用其他办法,比如用商业染色墨水、买正版纸模等

网友C:
对了,除了纸模我还喜欢折纸,不知道有没也喜欢得可以交流对了,除了纸模我还喜欢折纸,不知道有没也喜欢得可以交流
完整一张纸折出来得呦

网友:
我也在找合适的纸,佳能的纸太贵了,我觉得应该160g白纸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ttps://creativepark.canon/sc/categories/CAT-ST01-0071/top.html

请问用什么纸打印最好,这个可以让孩子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除了纸模我还喜欢折纸,不知道有没也喜欢得可以交流对了,除了纸模我还喜欢折纸,不知道有没 ...

大神,这个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模型啊,我都玩了好几十年了,当年也是佳能creative入坑得,楼主要是想要更复杂得纸模图纸可以找我,几个 ...

先谢谢了,网上买了几个玩家,卖家还很关心的打电话过来问以前玩过没。

楼主:
折纸玩具

网友:
配孩子玩玩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纸模型都选择120g-180g左右的白卡纸,哑粉纸,亚光铜版纸,喷墨打印纸都可以,不要选择高光铜板纸, ...

谢谢老哥,出230g哑光照片纸 50张 x 2。

30块钱到付,有要的吗?

网友F:
今年入了一个爱普生l1119墨仓式喷墨彩色打印机,主要打小朋友学习材料用,蛮好用的

网友D:
汇报,用128g的纸,打出来挺好,纸软硬适中,找了个最简单的练手。

https://creativepark.canon/sc/contents/CNT-0024823/index.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什么纸打印最好,这个可以让孩子玩玩

一般80g及以上的A4纸就可以做了
要看模型的结构
有些结构简单的适合硬纸
有些结构复杂的,内部有加强支撑,80g的纸就可以了
像我前面的波音飞机,整体近半米长,就用的80g的A4纸
像楼上那种和贺卡之类的,就需要比较厚的纸,可以用相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今年入了一个爱普生l1119墨仓式喷墨彩色打印机,主要打小朋友学习材料用,蛮好用的 ...

请问一下这个打印机可以打照片吗?效果咋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这个打印机可以打照片吗?效果咋样?

能打,色彩偏暗,不过去图文店打,老板也要先调一下再打的,感觉应该不是打印机的问题

打照片量大的话,还是建议外面打,毕竟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这个打印机可以打照片吗?效果咋样?

打照片要用专用得照相纸打印,颜色就鲜艳了,要效果好就要好点得打印机,我家有个6色得打印机专门打照片,打印得照片还得自己塑封,不封得话要褪色,保存时间很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汇报,用128g的纸,打出来挺好,纸软硬适中,找了个最简单的练手。

https://creativepark.canon/sc/cont ...

用绿色水彩笔涂下白边会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打,色彩偏暗,不过去图文店打,老板也要先调一下再打的,感觉应该不是打印机的问题

打照片量大的话, ...

就是量不大,现在有了小宝宝,有时候自己拍的照片想打出来保存着。正好以后也会有偶尔用打印机的需求,所以就想问问。
颜色偏暗的话,打出来应该就是不是很爽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打照片要用专用得照相纸打印,颜色就鲜艳了,要效果好就要好点得打印机,我家有个6色得打印机专门打照片 ...

好的,谢谢回复。再问一下你们家那个专门打照片的打印机是只能打照片,还是A4也能打?塑封的话,直接有机器推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谢谢回复。再问一下你们家那个专门打照片的打印机是只能打照片,还是A4也能打?塑封的话,直接有机 ...

打印机就是普通彩色喷墨就行,颜色少的差点,颜色多的效果好点,不是专门打照片的打印机,关键是纸要专用照片打印纸,而且有正反面的。也就是说你要打照片,打印机无所谓,关键是纸,要是你想长期保存的话还要买个照片塑封机和塑封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好的,谢谢回复。再问一下你们家那个专门打照片的打印机是只能打照片,还是A4也能打?塑封的话,直接有机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609233763715
晨光的塑封机,这店里也有塑封膜,你自己找下,最好塑封膜大小和你打印纸大小一致的,否则要自己切麻烦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500277814923
柯达照片打印纸 不要买太厚,不然卡纸 最高200g 最好18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3209412023&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97330031:N:rxocJV+OEw ...

好的,感谢解答。我再挑挑打印机。看B站有人评测,目前感觉有点中意惠普41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884579452436738400

网友:
好东西啊。小朋友上幼儿园了更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