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准库 time_t time(time_t *seconds)如何使用?

楼主(2021-06-03):
请教标准库 time_t time(time_t *seconds)如何使用?
我的理解这种函数返回值和参数是一样功能,对的吗
参数得到的值和返回值有区别吗?

网友:
https://www.cplusplus.com/reference/ctime/time/
https://linux.die.net/man/2/time

不用上网就可以查文档了。在linux主机输入man 2 time:
楼主理解没错,指针保存的值和返回值一样的。

TIME(2)                                                                                                Linux Programmer's Manual                                                                                                TIME(2)

NAME
       time - get time in seconds

SYNOPSIS
       #include <time.h>

       time_t time(time_t *tloc);

DESCRIPTION
       time() returns the time as the number of seconds since the Epoch, 1970-01-01 00:00:00 +0000 (UTC).

       If tloc is non-NULL, the return value is also stored in the memory pointed to by tloc.

RETURN VALUE
       On success, the value of time in seconds since the Epoch is returned.  On error, ((time_t) -1) is returned, and errno is set appropriately.

ERRORS
       EFAULT tloc points outside your accessible address space (but see BUGS).

              On systems where the C library time() wrapper function invokes an implementation provided by the vdso(7) (so that there is no trap into the kernel), an invalid address may instead trigger a SIGSEGV signal.

CONFORMING TO
       SVr4, 4.3BSD, C89, C99, POSIX.1-2001.  POSIX does not specify any error conditions.

NOTES
       POSIX.1  defines  seconds since the Epoch using a formula that approximates the number of seconds between a specified time and the Epoch.  This formula takes account of the facts that all years that are evenly divisible by 4
       are leap years, but years that are evenly divisible by 100 are not leap years unless they are also evenly divisible by 400, in which case they are leap years.  This value is not the same  as  the  actual  number  of  seconds
       between  the  time  and the Epoch, because of leap seconds and because system clock.s are not required to be synchronized to a standard reference.  The intention i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conds since the Epoch values be
       consistent; see POSIX.1-2008 Rationale A.4.15 for further rationale.

       On Linux, a call to time() with tloc specified as NULL cannot fail with the error EOVERFLOW, even on ABIs where time_t is a signed 32-bit integer and the clock tick.s past the time 2**31  (2038-01-19  03:14:08  UTC,  ignoring
       leap  seconds).   (POSIX.1 permits, but does not require, the EOVERFLOW error in the case where the seconds since the Epoch will not fit in time_t.)  Instead, the behavior on Linux is undefined when the system time is out of
       the time_t range.  Applications intended to run after 2038 should use ABIs with time_t wider than 32 bits.

BUGS
       Error returns from this system call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successful reports that the time is a few seconds before the Epoch, so the C library wrapper function never sets errno as a result of this call.

       The tloc argument is obsolescent and should always be NULL in new code.  When tloc is NULL, the call cannot fail.

SEE ALSO
       date(1), gettimeofday(2), ctime(3), ftime(3), time(7), vdso(7)

COLOPHON
       This page is part of release 4.04 of the Linux man-pages project.  A description of the project, information about reporting bugs, and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is page, can be found at http://www.kernel.org/doc/man-pages/.

网友:
MSDN 摘一段,微软的文档不错:

楼主:
英文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文不好

可以淘宝付费找人帮你解读API,2块钱一个,我经常用,节约了大量时间

网友:
我从来都是time_t now = time(0);
没报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