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安卓的主板外接一堆外设,是否需要外挂一颗MCU?

楼主(2021-06-03):
本来是用linux开发,但是用QT做图形界面估计会累死,就想改用安卓。外部的CAN/485总线及其他传感器信息是直接通过接口接到主控上,还是通过MCU转一下再接到主控上?

网友:
外设实时性要求不高 外接接口有隔离 直接连到主控上没问题的

网友:
分开设计好,可以多个人开发,单片机端对能力要求可以低点

网友:
linux 系統,網頁做界面,最省事。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    关于APK 破解:

1,对系统MIC话筒的占用   设置是在哪个文件上?

                   安卓下有四、五个APP都有录音功能(权限),但某个APK很霸道   一安装后就独占MIC话筒,吃相非常难看
                   相关设置是在哪行代码上  请教了  谢谢

2,某APK安装后有功能限制   下位机通过USB连接主机安卓(OTG)   APK授权升级机制涉及谷歌

                    这类应用是不是无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