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坑爹了,点击IE 总是打开Edge,咋整?

楼主(2021-06-03):
要用IE

点IE就是打开Edge,尝试了以下两个方法
1、Edge中设置关闭“让 Internet Explorer 在 Microsoft Edge 中打开网站 ”
2、IE选项中关闭  第三方浏览器扩展

都不行啊

网友:
LTSC版本欢迎你,要不就上虚拟机里面跑

网友A:
双击这个文件夹C:\Program Files (x86)\Internet Explorer里面的Iexplorer.exe 也是自动打开edge?
抑或你只是双击网址?

网友:
设置默认应用程序为IE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这个文件夹C:\Program Files (x86)\Internet Explorer里面的Iexplorer.exe 也是自动打开edge?
抑或你只 ...

我就是点击这个IE的  exe哈

楼主:
试过了   卸载以后  点击IE打开提示Edge没安装

网友:
我在用虚拟机跑ie
edge怎么搞都遇到网银u盾异常

网友B:
在搜索中直接输入 IE 打开后需要设定默认的打开网页。 不然老是提示下载 Edge

网友C:
edge 好像是 微软 替代老IE浏览器的吧, 我笔记本更新了一下, 也自动变成了edge 浏览器。 不过我一直用 谷歌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搜索中直接输入 IE 打开后需要设定默认的打开网页。 不然老是提示下载 Edge ...

主要是现在IE都打不开了   一点击就打开Ed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ge 好像是 微软 替代老IE浏览器的吧, 我笔记本更新了一下, 也自动变成了edge 浏览器。 不过我一直用 谷 ...

这个还好  可以设置chrome 为默认的

现在主要是老的IE干脆用不了了,以前装的安全控件什么的还在上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还好  可以设置chrome 为默认的

现在主要是老的IE干脆用不了了,以前装的安全控件什么的还在上边 ...

把你 最近系统更新的 软件卸载掉 试试,  我台式机 没更新系统。 老的IE 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 最近系统更新的 软件卸载掉 试试,  我台式机 没更新系统。 老的IE 还能用。 ...

卸载掉Edge?  这样试过卸载以后每次打开IE还是转到Edge 提示Edge没安装

网友:
这算什么?我打开bing就会提示要我装edge

网友:
微软就是想这么干,但他没有权利删除IE

网友D:
为啥我觉的Edge 很好用。。一直用这个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觉的Edge 很好用。。一直用这个浏览器

主要是 IE以前安装了一些安全控件等

现在解决了  在Edge中打开IE模式,以前的控件还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