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嘉立创EDA标准版 v6.4.20.1 更新说明

楼主(2021-06-03):
**v6.4.20.1更新说明**

2021.06.03

改善

-        支持初版的封装向导
-        更新基础库的封装绑定
-        PCB 设计管理器网络文件夹的下支持飞线文件夹,支持列出飞线并定位
-        PCB 设计管理器定位图元支持把图元居中在画布
-        优化邮票孔拼板连接出太长导致不好掰断的问题
-        优化设计管理器的 DRC 间距错误列表显示
-        优化封装管理器的搜索结果分类
-        打开库文件的时候自动适屏
-        导入其他 EDA 的库支持批量勾选,支持显示导入失败的库名称
-        支持圆弧和导线组合的图形右键转为实心填充
-        高级菜单增加一个“回收站”菜单
-        优化自动布线对话框
-        支持导出自动布线文件 DSN 和导入自动布线会话 SES
-        修复导致自动布线失败的一些问题
-        修复商城库的价格显示问题
-        修复快捷键 D
-        修复铺铜填充重叠无法 DRC 检测出来的问题
-        修复隐藏底层时,在顶层绘制导线仍可能被底层导线影响自动切层到底层的问题
-        修复子库的重置元件 ID 没有和 PCB 的元件对应的问题
-        修复子库的剪切粘贴编号变了的问题
-        修复个人库点击父库放置不能轮流放置子库的问题
-        修复3D模型轮廓会被鼠标框选中的问题
-        修复原理图转 PCB “加入BOM”属性没有带到 PCB 的问题
-        修复多页原理图标题过短没有弹窗提示的问题
-        移除内电层的无填充类型(无填充类型容易导致设计出错并且无法容易检查出来,旧文档打开会自动转为填充类型

网友:
祝越来越好。

网友A:
最近用专业版画了个板,BUG太多了
画的时候记录了一些
链接: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 ... a4f3d0fd8a6fa6899b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用专业版画了个板,BUG太多了
画的时候记录了一些
链接: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 ...

你有些问题,不是BUG, 是设置问题。
晚点 我们会一个个回复。
感谢你的详细描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些问题,不是BUG, 是设置问题。
晚点 我们会一个个回复。
感谢你的详细描述 ...

请教下,画的板子,怎么直接去打板?
只能导出gerber后再下单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画的板子,怎么直接去打板?
只能导出gerber后再下单 吗?

是的,晚点会支持直接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用专业版画了个板,BUG太多了
画的时候记录了一些
链接: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 ...

你好,我们对你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做了一些回复,有些不方便的地方我们会做记录改善,感谢你的报告,很快又会相应的改善,谢谢

网友D:
好像无法导入KICA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无法导入KICAD文件

你 的kicad是压缩包吗,在kicad是否可以正常打开,如果可以发文件给我们技术支持看看。
标准版有些kicad格式不支持,专业版支持比较好。kicad有更新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 的kicad是压缩包吗,在kicad是否可以正常打开,如果可以发文件给我们技术支持看看。
标准版有些kicad ...

是压缩包,奇怪的是之前画的一个版本的电路能打开,后面的将电路改了就无法识别,说不是什么不是能识别文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