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震荡,确认跟光耦回路电流有关,请大家指导

楼主(2021-06-04):
如题,设计了一款30v输出 200mA的开关电源 ,但是输出是震荡的,但是把光耦回路的电阻换成470欧后就稳定了

楼主:
R36 阻值小于680欧是可以的,但是看资料光耦回路的理论值应该10mA左右,不知道原因

网友A:
另加一支路为431供电,431最小电流1mA

网友:
有文章专门介绍R36直接影响环路增益 记得是ON和OB(昂宝) 环路设计

网友B:
https://www.onsemi.cn/pub/Collateral/TND381-D.PDF
空载功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加一支路为431供电,431最小电流1mA

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onsemi.cn/pub/Collateral/TND381-D.PDF
空载功耗大了。

现在把光耦限流的回路的一个电阻换成稳压二极管有改善,限制电流不需要那么大了,难道431耐压不够?看资料耐压能到3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意思吗?

这个电阻用到4.7K左右。

网友:
反馈环路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