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干扰下,SWD引线过长会导致单片机停机吗,该如何应对?

楼主(2021-06-04):
我板子上为了下载程序方便引出了较长的SWDIO跟SWDCLK(约30cm),但在测试中发现强干扰场合下容易死机,死机后不断电插上SWD下载器单片机立马恢复正常,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
是不是强干扰触发了调试断点停机命令?这种情况该如何应对?试过将SWDIO跟SWDCLK接口1K下拉好像不行。

网友:
SWD线用短的,长度不够加usb延长线。

网友:
把线去掉吧。我们也遇到过这问题;
留着是个炸弹来的

网友A:
強干擾場合,應該用 485 IAP 升級,調試也可以走 485,參見我的 CDBUS GUI 帖子。

网友B:
下载线到芯片间串联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线到芯片间串联个电阻

51R的电阻都串联着,效果不大。

网友:
串个大一点的电阻,或者用MOS管隔离一下。

网友:
我对地接了一个100p,貌似有点效果。

网友:
靠近MCU侧在SWDIO,SWCLK分别并330pF。电容大些效果更好,但有可能你的仿真器或烧写器驱动不了(一般会仿真器或烧写器输出会串电阻保护)。你可以测试下不同容值电容的效果怎么样,然后取还能仿真的最大电容值的50%作为平时容量

楼主:
如果SWDCLK接口不用时直接与地短接,下载程序时连下载器,这样有风险吗?
这样是不是可以将干扰信号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強干擾場合,應該用 485 IAP 升級,調試也可以走 485,參見我的 CDBUS GUI 帖子。 ...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他的板子上的SWD线Lay了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