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的GPS真的有那么差吗?

楼主(2021-06-04):
请教普通的GPS真的有那么差吗?天线要完全露在外,一片树叶都能有影响?那这样和玩具有什么区别?还是某大公司产品。

网友:
开玩笑呢吧。在室内离窗口一米也没问题啊。你这是电源或者天线有故障。

网友A:
前两天测试一个设备,放阳台上。把外置天线都拧下来了。即使把TNC的两根线短路上也还仍然有三四棵星。国产的14块钱的破模块。看报文输出的时间和经纬度都没有问题。的确是没有天线也能工作。拔掉天线,断电5分钟后重新上电也是能正常。

网友:
GPS需要有源天线,考虑到GPS的波段,即使是树叶也会有影响,但是不至于一颗星都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测试一个设备,放阳台上。把外置天线都拧下来了。即使把TNC的两根线短路上也还仍然有三四棵星。国产 ...

哪个型号,收藏下

楼主:
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室内完全没信号,室外是有几颗星,但是模块厂家说6颗星以上信号在30以上才准,所以不是有一颗星就行。另求购小体积低功耗GPS模块。

网友:
越是专业的产品要求越严谨,必须保证各种工况下的可靠工作,反而是玩具级别的无所谓,偶尔定位不成功也没关系。

网友B:
GPS效果最好的是三星note手机,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效果最好的是三星note手机,没有之一。

谢谢老大,我说的是自己应用,也谢谢各位。

网友:
u-blox 据说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测试一个设备,放阳台上。把外置天线都拧下来了。即使把TNC的两根线短路上也还仍然有三四棵星。国产 ...

好东西麻烦分享下,谢谢!

网友:
M9N 轻松3星座28星

网友:
你是弄错天线了吧,该有源天线用成了无源的,或者有源天线没供电

网友D:
楼主说的是那个交什么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麻烦分享下,谢谢!

ATGM336H5N31

网友:
ATGM336H5N31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那个交什么远的吗?

我长期用过十几种这类模块。
对天线要求最高的是早期的M12 模块 。但也没达到楼主说的树叶都有影响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长期用过十几种这类模块。
对天线要求最高的是早期的M12 模块 。但也没达到楼主说的树叶都有影响的程度 ...

现在试用过两款,  一款用无源天线, 很难搜到星, 改用大块头有源天线, 9颗星;
另一款,  它集成陶瓷天线,  冷启动较长时间才能搜到星,  空旷5颗星的样子,  位置偏移(跳动)比较大,  20~30米.

楼主:
谢谢大家,用了棒状无源天线,空旷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