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0.3左右的器件,不容易被猜到型号的那种,防抄板用

楼主(2021-06-04):
就是放在板子上,上电时MCU会识别一次。如果器件不在,就不工作
希望价格在0.3以内,容易采购,不容易被抄板猜出型号,量产时我会把丝印打磨掉
作用是防止被直接抄板

网友A:
1-WIRE器件

网友B:
你不如在软件中放 “指纹”,利用 ADC 采样和元器件的误差特性,最终烧录和出厂时才使用纠正参数。

这样可以保证每个板子都不一样,抄了板子也没法工作正常,在产线上维修丢失也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如在软件中放 “指纹”,利用 ADC 采样和元器件的误差特性,最终烧录和出厂时才使用纠正参数。

这样可 ...

主控是FPGA,没有ADC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控是FPGA,没有ADC怎么办?

阻容充放电计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充放电计算时间?

这个参数不稳定吧,受温度影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IRE器件

有几毛钱能买的1w器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是FPGA,没有ADC怎么办?

抱歉哈,不是 MCU 的话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挂个EEPROM

考虑过,但太容易猜出来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但太容易猜出来了吧

带sha256的eeprom,专门干这事
配合上dna几乎无法破解

网友F:
随便找个门电路(比如与门、或门、与非门、或非门、异或门)放上去,两个输入端自己做成IIC协议,手动模拟读时序,别人一猜就是IIC协议,但是是不对的。输出端稍微隐藏点。这些门电路引脚好多都一致自己随机更换下。都上FPGA了还计较几毛钱这利润到底有多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但太容易猜出来了吧

XILINX FPGA 内部自带加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sha256的eeprom,专门干这事
配合上dna几乎无法破解

推荐个型号给我看一下吧
这种芯片应该不便宜吧?我成本预算3毛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XILINX FPGA 内部自带加密功能

我用的是altera的c4,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便找个门电路(比如与门、或门、与非门、或非门、异或门)放上去,两个输入端自己做成IIC协议,手动模拟 ...

所见略同,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这种方案
量大,单价低,所以才想这种低成本的防盗版方法

网友H:
挂个18B20 ,丝印印成3904, 外围+ 电阻 + LED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挂个18B20 ,丝印印成3904, 外围+ 电阻 + LED

价格太贵了

网友:
sot-23-5,sot-23-6的门电路,管脚一会做输入,一会做输出,抄板的一般搞不清啥芯片,价格也就3毛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个型号给我看一下吧
这种芯片应该不便宜吧?我成本预算3毛左右

2元左右的有,3毛的没找到

网友:
有时候 做项目都没有折磨伤脑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但太容易猜出来了吧

做个加密。

楼主:
怎么加密?
猜到是EEPROM后,数据直接读出来就能复制了

网友:
3毛钱就想防止抄板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I:
可以找找电子烟用得,one-wire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找找电子烟用得,one-wire芯片。

有几毛钱的one-wire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毛钱的one-wire芯片吗?

一个朋友跟我讲过,具体价格我没问,这种在电子烟上属于消耗品得一部分,成本肯定不会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