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电脑的知识陈旧了,给笔记本加M2接口固态硬盘都有些费脑

楼主(2021-06-04):
买了联想thinkbook 14锐龙版本,想着SSD2插槽加多个硬盘,买硬盘之前电脑还没收到,是靠网上信息判断:SSD2一般速度慢,应该为走SATA协议的。
笔记本收到后,是有两个SSD插槽的,自带硬盘(西数SN530,NVME协议,一个缺口)在SSD1位置。
SSD1接口(丝印PCIE 3X4一个缺口),SSD2接口(丝印PCIE 3X2一个缺口)。
自己买的硬盘是三星860 EVO SATA协议,2个缺口的,接到笔记本电脑的SSD2接口不识别,接到SSD1接口才识别。
也就是说SSD2插座只支持NVME协议,但是从插槽丝印是看不出的。
懒得找京东换硬盘了,把两个硬盘对调下位置,西数这个高速的硬盘接到PCIE 3X2上速度会下降,但是估计也没什么实质影响。

太久没了解过电脑这些知识了,看M2接口有不同缺口,不同协议,感觉瞬间就糊涂了,再不是过去那种能插进插槽去就能用的观念了。

网友A:
M.2 比 NVME 快很多,用NVME就是自废武功。同学,赶快退换吧

网友:
这个接口确实让人糊涂,单个缺口的还区分缺口在左边还是右边,现在的硬盘大多是双缺口。

支持什么协议只能看说明书,确实是没法通过形状直接看出来了。

PS:楼上误导了,M.2是物理接口,NVME是接口协议。接口里跑的可以是SATA或者NVME, 两者没有可比性。另外就我所知现在速度最快的 M.2 硬盘都是NVME协议

网友:
PCIE3 X2的话也有1000多MB的速度,也可以了。

楼主:
测了下,将原先系统盘放到SSD2插槽,比原先SSD1插槽慢不了多少,开机速度也没什么区别,就无所谓了。
我自己另外加的三星固态硬盘,也不安装游戏和软件,纯粹就是当资料盘,对速度没要求。
够用就好了,完美主义比较费时间,因为开了增票,退换货重新开票会比较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 比 NVME 快很多,用NVME就是自废武功。同学,赶快退换吧

m2是接口,nvme是协议。m2接口既可以是sata协议也可以是nvme协议。

网友:
这个差别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包括我

网友:
作为系统盘,4K够快够用就行了

网友B:
2个ssd?

不搞个1ssd+hd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ssd?

不搞个1ssd+hd

没有机械盘接口

网友C:
换新电脑吧,rog  20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新电脑吧,rog  2021

我这买来还不到3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买来还不到3天呢

退货,再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