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锂电串联均衡智能化充电器,终于完成!

楼主(2021-06-04):
   做一款锂电均衡充电器的想法由来已久,被各种原因耽搁断断续续的,设计素材到是收集了不少,却始终没有成型的作品。直到最近,由于经常用到多锂电串联应用的情况,于是下定决心,开始行动。
    要做一款带均衡锂电充电器,就要首先确定采用何种均衡方式。如今,市面上对于锂电的均衡充电基本上分为主动均衡和被动均衡两种,其中主动均衡业余条件下制作难度较大,我选择放弃;而被动均衡结构虽然简单,但均衡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于是,我结合两种均衡方式的特点,通过几个月的不断实验和调试,这款3锂电串联均衡智能化充电器终于完成。
    在这款充电器中,主控芯片采用ATMEGA16A,主要是手中有囤货,就地取材而已。充电电路采用典型的pwm驱动方式,由MUC的8位定时器T0产生频率为31.25KHZ、占空比50%的方波,控制功率开关管TPC8103工作于开关状态,输出为电池组充电,充电过程中,当三节电池的电压都大于4.20v时,充电电流开始递减,充电由恒流进入恒压过程,直到充电电流小于设置电流的10%时,充电结束。
    均衡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当充电器启动并进入恒流充电过程时,ADC不断的采集三节电池的端电压,并选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当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大于5mv时,启动最大值相对应的电池均衡电路(根据均衡电阻取值,均衡电流在80mA左右),降低这节电池的充电速率,其他两节电池保持充电速率不变,如此往复,从而保证三节电池的端电压趋于一致。随着充电的深入,当三节电池的平均电压达到4.20V时,充电由恒流进入恒压阶段,而电池的均衡方式也由压差均衡改为超压均衡,当单体电池电压大于4.20V时,启动对应的均衡电路,使电池端电压始终保持在4.20v。

    整个电路制作简单,在元器件的选择上,只要注意电阻全部选择1%精度的,几只电压、电流采样电阻用位数较高的万用表挑选,选择阻值一致的,制作完成,基本不用调试,刷入程序就能正常运行。
    这是我的实验电路:

楼主:
显示界面:

楼主:
AD17的原理图:

网友:
三台稳压电源直接搞定

楼主:
这是烧写文件:

楼主:
正式打样的PCB文件

楼主:
第二块PCB,之所以选择设计成两块PCB,是因为价格,嘉立创搞活动,10*10以内的PCB5元一片,太便宜看!

网友:
楼主不错,能完成再分享
那句“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坑了不少实业

网友:
动的能力真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还是熟悉的屏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熟悉的屏幕,哈哈

手中有货,就地取材,哈哈

楼主:
打样的板子回来了,开工!

网友:
期待后续焊接成品。。。。

网友:
如果电流能到20A就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