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式机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大家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6-04):
版本        Windows 10 专业版
版本号        20H2
安装日期        ‎2021/‎3/‎15
操作系统内部版本        19042.985
体验        Windows Feature Experience Pack 120.2212.2020.0

都是最近几天出现的,

1.开机,有20%的概率进入华硕UEFI界面,需要手动退出后才能正常引导操作系统。

2.昨天晚上出现了一次画面卡住,完全动不了,任务管理器也没反应。今天又出现了一次。只能按下重启物理按键解决。

台式机是2014年的顶配,固态硬盘是2020年换的,系统重装也才3个月。

网友:
提醒你该换机了。

网友:
固态盘有缺陷,引导扇区随机出错。
我前一个固态就是smart完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崩掉的,好在处于保修,免费换了新

网友:
硬盘重新好好插插。
CR2032的主板电池换个新的试试。
貌似和操作系统的关系不大。

网友A:
插拔内存清理金手指,检查和更换cmos电池。

网友:
硬盘坏了,如果原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先把bios里sata那里的hot plug打开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B:
我的那台,轻负载时不时死机的情况;然后最近显卡+硬盘一起高负荷挖矿,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连续工作大半个月那种

还想着往死里干,死痛快点,好换机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台,轻负载时不时死机的情况;然后最近显卡+硬盘一起高负荷挖矿,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连续工作大半 ...

amd?amd默认电压太高了,很容易缩,估计3年保修一过就开始出小毛病。。我手动固定到1.2v跑4g,不敢用默认,要不然3年一换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amd默认电压太高了,很容易缩,估计3年保修一过就开始出小毛病。。我手动固定到1.2v跑4g,不敢用默 ...

intel的洋垃圾i7-3960X

网友:
抠电池,换硬盘,还有就是电源了

网友D:
换7,win10还是有不稳定的时候,老硬件支持不好

楼主:
我刚拆机把硬盘SATA插头重新吹插拔了,再观察两天看看。

内存条是窄条,拔不出来,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7,win10还是有不稳定的时候,老硬件支持不好

现在对电脑使用没那么重度,win10基本满足需求,也习惯了1.5年了,win7不会再去用了,win7重装系统比win10麻烦的多。

网友:
分区引导出错了,进PE用工具修复一下或者格了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拔内存清理金手指,检查和更换cmos电池。

今天突然无法开机了,3秒钟重启一次,确定是bios电池没电了,

换了bios电池了,屏幕不亮机了,

最后发现是内存条接触不良。

阿莫对电脑果然是经验丰富,我道行太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拔内存清理金手指,检查和更换cmos电池。

我刚说完,电脑突然蓝屏,再次出现反复重启,简直是跪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刚说完,电脑突然蓝屏,再次出现反复重启,简直是跪了

费老大劲把内存条拔掉彻底清理金手指了,现在又好了。

看来反复重启不是bios电池的锅。

网友:
cpu硅脂换换吧

网友:
电源不行了

网友E:
笔记本开机风扇在转进不了系统或者偶尔几分钟才进系统,折腾了半天没弄好。现在开机就是出现提示efi network 0 for boot failed,有没有大神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硬盘完犊子的预警,进去uefi说法不太准。是不是黑白命令行界面?这是shell类似于BIOS  dos,系统检测不到引导或者硬盘就会进入。定屏大概率硬盘无响应了,看看硬盘smart信息。拆掉硬盘用u盘盘memtest86看电脑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开机风扇在转进不了系统或者偶尔几分钟才进系统,折腾了半天没弄好。现在开机就是出现提示efi networ ...

把硬盘改为第一启动,如果还是出现就换硬盘。

楼主:
昨天再次挂机了,用的好好的,突然出现卡屏,完全动不了,跟之前卡屏现象一模一样。
按重启后电脑就开始自动反复5秒一次重启。
重新拔插内存条后,彻底开不了机了。

反复插拔内存条,更换单根内存条,更换插槽,没有任何改进。

现在怀疑是cpu挂逼了

网友F:
蛋定,CPU挂的几率非常小。电源主板内存都是重点怀疑对象,麻烦就麻烦在只能替换测试才知道

网友:
不看,换电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蛋定,CPU挂的几率非常小。电源主板内存都是重点怀疑对象,麻烦就麻烦在只能替换测试才知道 ...

过段时间再折腾了,先换上笔记本应付了。

网友G:
我以前碰到过随机蓝屏重启,更换所有硬件无效,最后居然靠重装系统解决了,你说邪门不邪门。

(操作系统软件也是电脑的一部分啊,该换则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碰到过随机蓝屏重启,更换所有硬件无效,最后居然靠重装系统解决了,你说邪门不邪门。

(操作系统软 ...

我现在连屏幕都点不亮了
这就不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了。。。

楼主(2021-07-19):
引用 网友F:
蛋定,CPU挂的几率非常小。电源主板内存都是重点怀疑对象,麻烦就麻烦在只能替换测试才知道 ...

cpu替换到另一台电脑上运行正常,说明没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蛋定,CPU挂的几率非常小。电源主板内存都是重点怀疑对象,麻烦就麻烦在只能替换测试才知道 ...

内存条取走,插到另一台电脑上,也正常。

现在可以确定是主板挂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内存条取走,插到另一台电脑上,也正常。

现在可以确定是主板挂了。

固态硬盘寿命到有损坏扇区就这样,失去响应定屏幕死机,开机难以进去系统卡logo或者进去BIOS设置界面,关机一直转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固态硬盘寿命到有损坏扇区就这样,失去响应定屏幕死机,开机难以进去系统卡logo或者进去BIOS设置界面,关 ...

这台台式机故障是,开机屏幕都点不亮。

独立显卡单独测试正常,
CPU单独测试正常,
内存条测试正常,
电源电压测过电压正常,
硬盘老早就拆了,

只剩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