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科班出身的,下图的二极管环形测量电桥出处何本书

楼主(2021-06-04):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7559609/answer/1922473217

网友A:
童诗白的模电? 这是要搭啥, 电容液位计? 不建议用这个电路, 还得进ADC, 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童诗白的模电? 这是要搭啥, 电容液位计? 不建议用这个电路, 还得进ADC, 麻烦.  ...

有推荐的电路吗,感觉ADC是常规方法是的:现在的思路是在此做改进:二极管部分改成超级二极管
原理 还没分析清
参考:https://www.renrendoc.com/paper/109287033.html

网友B:
这个精度不高吧  我有高精度的方案  精确到0.01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电路吗,感觉ADC是常规方法是的:现在的思路是在此做改进:二极管部分改成超级二极管
原理 还没 ...

搭个RC振荡电路然后进MCU定时器的外部触发, 计数就行了

ADC方式我试过, 效果不如脉冲计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童诗白的模电? 这是要搭啥, 电容液位计? 不建议用这个电路, 还得进ADC, 麻烦.  ...

模电上没有,买了几本传感器书,不知道能找到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电路吗,感觉ADC是常规方法是的:现在的思路是在此做改进:二极管部分改成超级二极管
原理 还没 ...

IL2=f(E2-E1)Cx
电容测量有很多方法,既然要用单片机,那就激励和检测全用单片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不高吧  我有高精度的方案  精确到0.01pf

方案能否分享或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个RC振荡电路然后进MCU定时器的外部触发, 计数就行了

ADC方式我试过, 效果不如脉冲计数的好. ...

RC振荡---正弦波-----方波------转换到时域(触发时基单元计数)------计算频率 ?
如果是这样的话,波形不理想,过零比较 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RC振荡---正弦波-----方波------转换到时域(触发时基单元计数)------计算频率 ?
如果是这样的话,波形 ...

用比较器, 直接搭成方波振荡器, MCU这边测周期就行了. 周期和电容基本是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IL2=f(E2-E1)Cx
电容测量有很多方法,既然要用单片机,那就激励和检测全用单片机搞定。 ...

和《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周杏鹏的双T网络结论差不多,有没有详细的分析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RC振荡---正弦波-----方波------转换到时域(触发时基单元计数)------计算频率 ?
如果是这样的话,波形 ...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a-sheets/lt1016.pdf
第14页, 下面的振荡器

实际上没必要用LT1016, 用LMV331就行, 不过输出端要加上拉电阻. 以及LMV331没有反相输出端, 所以后面的74HC04要换成74LVC2G17.
6.2k电阻和100pF电容用温漂小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C振荡---正弦波-----方波------转换到时域(触发时基单元计数)------计算频率 ?
如果是这样的话,波形 ...

要么就干脆别折腾了, 无脑上PCAP01之类

https://www.sciosense.com/products/sensor-interfaces/pcap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干脆别折腾了, 无脑上PCAP01之类

https://www.sciosense.com/products/sensor-interfaces/pcap01/ ...

这个成本是问题,常规电路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用模拟自己搭建电路就别想了   怎么联系你!!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周杏鹏的双T网络结论差不多,有没有详细的分析方法

激励信号高电平时,通过D1给Cx,Ce、D3给Cd充电,低电平时电容通过D2、D4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励信号高电平时,通过D1给Cx,Ce、D3给Cd充电,低电平时电容通过D2、D4放电。 ...

电感L1  L2  C1 C2有什么作用。(双T中没有电感),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考虑

QQ号码1908055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不高吧  我有高精度的方案  精确到0.01pf

QQ190805562

楼主:
已经找到分析文章,但是不清楚,如果能找到图片的来源书本的话,可以量化分析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 ... 8947a18e7f9386.html

楼主: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 ... amp;dbname=CJFD7984
能下载的帮忙一下,百度学术的不清楚

网友A:
直接贴我当时的电路和实测数据吧,线性很好。
不过后来我还是选了RC振荡+测周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我当时的电路和实测数据吧,线性很好。
不过后来我还是选了RC振荡+测周期方案。

感谢

网友D: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王化翔,天津大学出版社(第三版)65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王化翔,天津大学出版社(第三版)65页

感谢!有这本书,倒是没有第三版,哪能买到?

网友:
前两版应该也有,在电容传感器一章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