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CB板长霉了用什么能擦掉

楼主(2021-06-04):
RT所示,请教一下各位大佬PCB板子上好多霉能用什么消除?试了洗板水和酒精都不行。

网友:
洗板水都不行?找个牙刷,泡上洗板水,用力刷啊

网友:
看上去像受潮腐蚀了,用的哪种洗板水? 用个牙签刮刮洗洗

网友:
用WD40电路板清理剂

网友:
84消毒液,用了后电路板还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前段时间刚清理了一个,用的通渠水兑水,效果刚刚的。

需要用大量清水冲洗,然后用WD40电路清理剂喷干净。

网友:
没有WD40就弄点汽油。

网友:
工业酒精和丙酮,像修笔记本进水主板一样,一点点刷,一点点修。

网友:
这哪里是长霉,这明显是进水腐蚀了。

网友A:
NI的 PXI4461音频测试卡

网友:
看起来已经出现了电腐蚀,救不回来了

网友:
试试威猛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的 PXI4461音频测试卡

是啊,我们是NI的代理。
跑还是能跑的,只不过想怎么处理一下

楼主:
好的  谢谢楼上各位,我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们是NI的代理。
跑还是能跑的,只不过想怎么处理一下

我刚好做NI4461的国产化替代,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一下

网友:
如果想清洗后长时间可用,最好用无水酒精多次清洗,将清洗的影响降到最低。
不要用洗板水、工业酒精等不明成分的东西清洗有模拟精度要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做NI4461的国产化替代,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一下

老哥,我加不了你,你们也是做PXI系列的么?
加个马化腾吧:304177037

网友:
腐蚀了,不是花霉。

电路性能会下降,注意品质和安全,达不到要求要报废。

网友B(2021-08-18):
大佬您好,看了您在论坛关于gpib的发言,我最近也在做有关gpib的项目,暂时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您,也可以有偿,由于论坛加不了您的好友,我的QQ是:840218055,如果方便的话,还请大佬帮帮忙,想请教一些问题哈哈

网友:
笔记本维休斯都是洗衣粉,水煮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您好,看了您在论坛关于gpib的发言,我最近也在做有关gpib的项目,暂时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您,也可以 ...

VIP只能加一个好友,你有啥问题,可以直接在那个帖子下面回复,另外上面那些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代码都全部贴出来了,NI官网有个文档仔细看一遍调出来完全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先检查一下硬件是否正确,我之前就在这里卡了2天,那上面代码是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B:
那个51和32的是不是都能直接用呀,硬件应该没啥问题,但是我硬件基础可能比较差,这是老师我做个第一个东西,我看了楼上的代码,大致上能够明白,就是在使用CY7C68013的CE,RD,WR那几根线不知道如何定以,官方头文件里边也没有定以,我想通过这几根线来控制读写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51和32的是不是都能直接用呀,硬件应该没啥问题,但是我硬件基础可能比较差,这是老师我做个第一个东西 ...

那个avr的和STM32的可以直接用,他们都是参考51做的,没啥差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avr的和STM32的可以直接用,他们都是参考51做的,没啥差别的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在研究研究,他们的那些代码我看了一下,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超声波加洗板水洗2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avr的和STM32的可以直接用,他们都是参考51做的,没啥差别的

您好,我打算做的是一个usb转gpib,我参考了您说的代码,这个代码是不是只实现了基本的数据传输功能呀,我的硬件有些问题,目前板子还没出来,目前这个代码可以实现发送
*IDN?\n 返回示波器信息吗?要是做master的话是不是还需要把gpib其他的功能都写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们是NI的代理。
跑还是能跑的,只不过想怎么处理一下

处理完估计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avr的和STM32的可以直接用,他们都是参考51做的,没啥差别的

楼主您好,由于前天的帖子里边含有联系方式,被阿莫封锁了,看不见您的回复。我目前做的是一个USB转GPIB的转接器,连接电脑和仪器之间来控制仪器,我将那篇GPIB帖子里边的代码移植过去,我通过输入一个*IDN?\n指令到IO_BUFFER里边,没有信息的返回,但是BO和BI两个函数进的去,就是没有返回想要的信息,我想请教请教楼主,目前卡在这不知是不是硬件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转换器在整个系统中也是Slave端吗,是不是只有PC上位机是Master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avr的和STM32的可以直接用,他们都是参考51做的,没啥差别的

楼主,您好。最近一直麻烦您,属是不好意思,我之前是导师让我看了一下32的教程,就让我做这个GPIB转USB的转接器,有些东西不是很清楚,也没人商量,所以还请楼主帮我解答解答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最近一直麻烦您,属是不好意思,我之前是导师让我看了一下32的教程,就让我做这个GPIB转USB ...

既然你用CY7C68013A的51搞不定,你可以先用STM32按照那个帖子下面的工程,把你的硬件屡一遍,把问题都找出来,把文档仔细看一遍。先跑起来,然后再去做移植,另外那个帖子上面也都已经非常详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你用CY7C68013A的51搞不定,你可以先用STM32按照那个帖子下面的工程,把你的硬件屡一遍,把问题都找 ...

嗯嗯,谢谢大佬,我最近换了个方案,分享的代码也分析了一些,都能理解,等过几天验证验证。大佬之前做这个gpib是用来通信的吗,我感觉是不是还需要自己写GPIB协议,代码好像只有读写数据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你用CY7C68013A的51搞不定,你可以先用STM32按照那个帖子下面的工程,把你的硬件屡一遍,把问题都找 ...

您好,我现在正在一步一步调试代码,硬件读写驱动应该没啥问题,但是我发现nat9914我初始化的时候,用sic设置为控者,然后用ton设置为讲者,ISR0和ISR1没有变化,一直为0,进不了BI和BO的中断,我参考的之前共享的代码,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是我初始化的时候没有成功吗,楼主能不能帮忙讲一讲接收和发送消息的时候,角色转换在哪转换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现在正在一步一步调试代码,硬件读写驱动应该没啥问题,但是我发现nat9914我初始化的时候,用sic ...

不会的,那个帖子上面的代码是能直接用的,最开始我也怀疑有问题,啃了一遍,最后发现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2021-09-28):
引用 楼主:
不会的,那个帖子上面的代码是能直接用的,最开始我也怀疑有问题,啃了一遍,最后发现是硬件上的问题。 ...

我现在寄存器置位正常了,但是用控者来发送MLA命令去命令听者一直有问题,请问硬件上74LVC245那种电平转换芯片一定要用吗,我的板子没用

网友:
我看修笔记本的人都是 先洗板水,后洗衣粉,最后80度烘干12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那个帖子上面的代码是能直接用的,最开始我也怀疑有问题,啃了一遍,最后发现是硬件上的问题。 ...

我把自己设置为控者,ATN线会置1,然后通过cdor寄存器发送MLA的命令到示波器,香命令示波器为听者,是不是命令成功之后ATN线会自动拉低啊,我发送完mla之后,设置自己为ton,发送*RST消息,一直没有调通,不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