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蓝牙芯片,需求资源如下

楼主(2021-06-04):
请坛友帮忙推荐一款低成本蓝牙芯片,需求资源如下:
1.支持二次开发,有几个IO口,可以编程驱动数码管,一个按键。
2.一路串口uart。
3.(可选)最好能有一路12位ADC。
4.连接手机app,传送少量采集数据。数米距离即可。

网友A:
SYD8810的ADC是10bit,其它的应该都能满足,另外功耗有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D8810的ADC是10bit,其它的应该都能满足,另外功耗有没有要求?

功耗没要求。

网友:
那不妨搞个开发板飞线验证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B:
没有功耗要求那就多了

随便列举几个

SYD8801

ATB1103

ATS2853

DA14531

网友C:
12位ADC 用来干啥?采样率要多少?
一般能到10位就不错了,你这写的可选,如果没有你打算咋搞?

网友D:
N32wb452CEQ6,蓝牙SOC,2路串口,6路12bitadc,M4+M0双核, 48Pin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功耗要求那就多了

随便列举几个

8801已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位ADC 用来干啥?采样率要多少?
一般能到10位就不错了,你这写的可选,如果没有你打算咋搞? ...

可选是考虑另一个方案能用上,没有的话,就先不考虑另一个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功耗要求那就多了

随便列举几个

谢谢,这么多,我搜搜看看。

网友:
wch 有带蓝牙芯片

网友E:
低成本,期望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成本,期望多低?

能满足要求,易于开发的,主流的价格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满足要求,易于开发的,主流的价格就行。

FR801xH,可以满足你的需求。ADC是10bit的

网友:
性能参考52832,价格参考低端产品的,你看用的上不
RDW2150

网友F:
引用 网友D:
N32wb452CEQ6,蓝牙SOC,2路串口,6路12bitadc,M4+M0双核, 48Pin等等

推国民技术的,不是把人家带坑里面去吗?你能拿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国民技术的,不是把人家带坑里面去吗?你能拿到货?

是的, 现在国民的确实不能碰,拿不到货,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国民技术的,不是把人家带坑里面去吗?你能拿到货?

哈哈,这颗蓝牙SOC配置挺丰富的,现在价格涨了不太合适,正常时期性价比是比较好的。每个月都有货回来,不过都是客户下订单的。

网友G:
FR801xH,有需要可以找我,有货供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FR801xH,有需要可以找我,有货供得上

需要蓝牙芯片,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