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12V/24V兼容的电源电路?

楼主(2021-06-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电路中要求既可以是24V输入,也可以是12V输入  ,输出都为5v。输入电压范围9-36V.  12V系统是9-18V, 24V是18-36V;

我想采用跳线或者软件判断的方式实现自动切换。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的吗

电源芯片使用LDO  工作电流100ma左右。

输入电压6-45V 输出5V 300MA

感谢.....

网友A:
LDO高压烫的要死,DCDC可以

网友B:
直接找一个宽输入电压的DC-DC不就OK了吗?

网友C:
LDO不是这么用的,换DCDC吧,或者DCDC加LDO

网友:
接个24继电器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高压烫的要死,DCDC可以

以前有次就用一个12v直接转3.3v的1117,烫死了。没用一天就报废了。

网友:
一个高电压的DCDC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TPS5430   MP4462 MP4560 等等等等、

网友D:
成本不敏感的话直接选用金升阳的模块K7805

网友:
我用XL6007搭SEPIC,5-24V输入,输出5V,挺好用的。就是效率低点,只有60%多。没用耦合电感,用了两个4030的47uH。

网友:
XL1509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不敏感的话直接选用金升阳的模块K7805

我在非隔离的时候比较喜欢用这个,500ma,1000ma,2000ma都有,还能出负压。还有一些兼容厂家的产品。
算起来成本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一个宽输入电压的DC-DC不就OK了吗?

考虑过用DC-DC,有两个问题1、DC-DC的输出电流较大,封装体积也大 空间不够 2、DC-DC静态电流超标 我们要小于1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不是这么用的,换DCDC吧,或者DCDC加LDO

DC-DC没找到静态电流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高压烫的要死,DCDC可以

DC-DC没找到静态电流合适的

网友:
楼主要的是LDO,不是DC-DC

网友E:
只考虑静态电流要很小,不用考虑ldo上的压降带来的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考虑静态电流要很小,不用考虑ldo上的压降带来的耗电?

  所以这是矛盾点 想找个合适的电路

楼主:
感觉用这个芯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