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源厂家, 需要0-12V 40A 电流.

楼主(2021-06-04):
如题,推荐电源厂家. 需要用到
1mS开,1mS关   满载40A的恒流开关模式.

试了几家,电源啸叫的厉害,扛不住.
对于价格不敏感. 关键要质量好.

网友A:
感觉这个要特别定制啊…我做过大概10A的…上升沿下降沿要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要特别定制啊…我做过大概10A的…上升沿下降沿要很快…

嗯,不知道这个里面是否有很多难点

如果 加大外部的电容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呢?

网友:
40A 一般开关电源 噪声和纹波没有要求感觉难度也不是很大 开关电源+线性稳压稳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知道这个里面是否有很多难点

如果 加大外部的电容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呢? ...

木有这么简单,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忙定制…

网友:
可编程电源只有极少数能达到这个响应速度,建议试试看普通开关电源+D类低音炮放大器

网友:
北京大华电子 DH1716A-15 40V/50A/2000W

网友:
淘宝通讯电源改可调,最大48v 50a,应该背后有io控制电源使能吧?

网友:
我估计需要用电流型控制芯片的电源

网友:
矿机吗?
去找矿机电源,大把的

网友:
明纬这个? 12V, 62.5A, 支持恒流模式, 不过我没试过。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560118770776

网友B:
做过300A的恒流,恒流精度0.01%。纯控Mos开启500μs,关断200μs,0~5V,12V应该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过300A的恒流,恒流精度0.01%。纯控Mos开启500μs,关断200μs,0~5V,12V应该也可 ...

电流比我做的还大,厉害,不过我做的电压是到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300A的恒流,恒流精度0.01%。纯控Mos开启500μs,关断200μs,0~5V,12V应该也可 ...

哇塞,,,,有公司名称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塞,,,,有公司名称不?

私信吧,不然广告被封ID就亏了 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私信吧,不然广告被封ID就亏了 啊哈哈

没事的..那你私信我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不肯能实现的,如果是MOS管恒流方案还是比较轻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