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note10手机如何屏蔽网络连接出错的报警?

楼主(2021-06-05):
每天报警几十次,无论WiFi或者4G网络。

其实网络并没有断开,一直流畅上网。就是这提示经常出现碍眼。

网友:
开发者选项->始终开启移动数据网络(开启)
连接->WLAN->高级(右上角三个点)->切换至移动数据(开启)

试试上面的两个设置

楼主:
这个已经开启:
  连接->WLAN->高级(右上角三个点)->切换至移动数据(开启)

开发者选项的我也打开,先观察看看。

楼主:
上面的开发者选项也不行,还是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