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90读出数据始终为0

楼主(2021-06-05):
如题,采用软件模拟SPI接口,AVDD提供参考电压。读取配置寄存器、模式寄存器值都是准确的,但读取数据寄存器值始终为0。图片中蓝色是SCK波形,黄色是DOUT波形,DOUT波形明显有问题。相关代码如下:
// 配置AD7190
void AD7190_Config(void)
{
                unsigned        char        buf[4] = {0,0,0,0};
                buf[0] = 0x10;
                WriteToAD7190(1,buf);                  //write communication register 0x10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to writ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buf[2] = 0x00;
                buf[1] = 0x01;
                buf[0] = 0x0F;
                WriteToAD7190(3,buf);                //write configuration register,unipolar operation,gain=128,channel:AIN1 to AIN2

                buf[0] = 0x08;
                WriteToAD7190(1,buf);                //write communication register 0x08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to write mode register

                buf[2] = 0x08;
                buf[1] = 0x03;
                buf[0] = 0xFF;
                WriteToAD7190(3,buf);                //write mode register,internal 4.92MHz clock,output data rate=4.7Hz
}

// 读取数据寄存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WEIGHT_MISO_GPIO_Port, WEIGHT_MISO_Pin) == 0)
{
                buf3[0] = 0x58;
                WriteToAD7190(1, buf3);                //write communication register 0x58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to read data register
                ReadFromAD7190(3, buf3);                //read data register
                number3 = (buf3[2] << 16) + (buf3[1] << 8) + buf3[0];
                 printf("data register:          0x%06x\r\n", number3);
}

楼主:
读取配置寄存器,波形正常,蓝色是SCK波形,黄色是DOUT波形。

网友:
方式对吗?

网友:
以前用过AD7190,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这是之前的驱动文件,写的烂望见谅,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前几天刚设计了一块有AD7190的板子,只不过代码不是我写。

网友:
做称重的应用吗?

网友A:
这个芯片好像时序有个变态的地方,当时我记得是用了额外的中断IO接到了MISO上才搞定的,你仔细研究下手册上的时序

网友:
配置寄存器的4个字节不应该连续写入么?我看你好像是分成两次了

网友B(2023-11-24):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好像时序有个变态的地方,当时我记得是用了额外的中断IO接到了MISO上才搞定的,你仔细研究下手册上 ...

我遇到了和楼主完全一样的问题。

你说的变态地方是不是指AD7190的MISO引脚除了用于SPI输出数据,还用于指示转换完成状态,当它完成一个转换后,该引脚电平会由高变低,在MCU中捕获该中断,然后通过SPI来获取数据?

如果你说的是这个意思,那我感觉我遇到的还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以前是模拟spi写的,感觉配置了好半天,好多寄存器要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了和楼主完全一样的问题。

你说的变态地方是不是指AD7190的MISO引脚除了用于SPI输出数据,还用于 ...

是这样的,除了这里外,别的没遇到问题。

网友:
/***************************************************************************//**
*   @file   AD7190.c
*   @brief  Implementation of AD7190 Driver.
*   @author none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AD7190.h"                // AD7190 definitions.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_Buff[];
unsigned        char        Data_Buff[5] = {0,0,0,0,0};

/***************************************************************************//**
* @brief Resets the device.
*
* @return none.
*******************************************************************************/
void AD7190_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registerWord[5]={0xFF,0xFF,0xFF,0xFF,0xFF};
                AD7190_Write(5,registerWord);
        //        HAL_Delay(10);                        //等待复位完成
}
/***************************************************************************//**

*******************************************************************************/
void SPI_Init(void)
        {
                MX_SPI2_Init();
        }

/*******************************************************************************/

void AD7190_Write(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_Buff)
        {
                HAL_GPIO_WritePin(AD_CS_GPIO_Port,AD_CS_Pin,GPIO_PIN_RESET);
                HAL_SPI_Transmit(&hspi2,Data_Buff,count,500);
                HAL_GPIO_WritePin(AD_CS_GPIO_Port,AD_CS_Pin,GPIO_PIN_SET);
        }
/*******************************************************************************/
void AD7190_Read(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_Buff)
{
                HAL_GPIO_WritePin(AD_CS_GPIO_Port,AD_CS_Pin,GPIO_PIN_RESET);
                HAL_SPI_Receive (&hspi2,Data_Buff,count,500);
                HAL_GPIO_WritePin(AD_CS_GPIO_Port,AD_CS_Pin,GPIO_PIN_SET);
}
/*******************************************************************************/
void AD7190_Init(void)
        {
                Data_Buff[0] = 0x10;                        //配置寄存器
                Data_Buff[1] = 0x80;                        //斩波使能
                Data_Buff[2] = 0x03;                        //使能2个差分通道
                Data_Buff[3] = 0x10;                        //启用输入缓冲/双极性工作模式/增益=1
                AD7190_Write(4,Data_Buff);

                Data_Buff[0] = 0x08;                        //模式寄存器
                Data_Buff[1] = 0x78;                        //省电转换模式/使能同时传输状态寄存器/内部时钟
                Data_Buff[2] = 0x23;                        //使能SIN4滤波器/使能奇偶校验/
                Data_Buff[3] = 0xFF;                        //输出速率1023
                AD7190_Write(4,Data_Buff);

        }
void AD7190_Xway_ReadCongfig(void)
        {

                Data_Buff[0] = 0x10;                        //配置寄存器
                Data_Buff[1] = 0x80;                        //斩波使能
                Data_Buff[2] = 0x01;                        //使能X差分通道
                Data_Buff[3] = 0x10;                        //启用输入缓冲/双极性工作模式/增益=1
                AD7190_Write(4,Data_Buff);

                Data_Buff[0] = 0x08;                        //模式寄存器
                Data_Buff[1] = 0x38;                        //单次转换模式/使能同时传输状态寄存器/内部时钟
                Data_Buff[2] = 0x23;                        //使能SIN4滤波器/使能奇偶校验/
                Data_Buff[3] = 0xFF;                        //输出速率1023
                AD7190_Write(4,Data_Buff);
    HAL_GPIO_WritePin(AD_CS_GPIO_Port,AD_CS_Pin,GPIO_PIN_RESET);
        }
void AD7190_Yway_ReadCongfig(void)
        {
    Data_Buff[0] = 0x10;                        //配置寄存器
                Data_Buff[1] = 0x80;                        //斩波使能
                Data_Buff[2] = 0x02;                        //使能Y差分通道
                Data_Buff[3] = 0x10;                        //启用输入缓冲/双极性工作模式/增益=1
                AD7190_Write(4,Data_Buff);

                Data_Buff[0] = 0x08;                        //模式寄存器
                Data_Buff[1] = 0x38;                        //单次转换模式/使能同时传输状态寄存器/内部时钟
                Data_Buff[2] = 0x23;                        //使能SIN4滤波器/使能奇偶校验/
                Data_Buff[3] = 0xFF;                        //输出速率1023
                AD7190_Write(4,Data_Buff);
    HAL_GPIO_WritePin(AD_CS_GPIO_Port,AD_CS_Pin,GPIO_PIN_RESET);
        }
void AD7190_XYway_ReadCongfig(void)
        {
    Data_Buff[0] = 0x10;                        //配置寄存器
                Data_Buff[1] = 0x80;                        //斩波使能
                Data_Buff[2] = 0x03;                        //使能X/Y差分通道
                Data_Buff[3] = 0x10;                        //启用输入缓冲/双极性工作模式/增益=1
                AD7190_Write(4,Data_Buff);

                Data_Buff[0] = 0x08;                        //模式寄存器
                Data_Buff[1] = 0x38;                        //单次转换模式/使能同时传输状态寄存器/内部时钟
                Data_Buff[2] = 0x23;                        //使能SIN4滤波器/使能奇偶校验/
                Data_Buff[3] = 0xFF;                        //输出速率1023
                AD7190_Write(4,Data_Buff);
    HAL_GPIO_WritePin(AD_CS_GPIO_Port,AD_CS_Pin,GPIO_PIN_RESET);
        }
void AD7190_XYway_series_ReadCongfig(void)
        {
    Data_Buff[0] = 0x10;                        //配置寄存器
                Data_Buff[1] = 0x80;                        //斩波使能
                Data_Buff[2] = 0x03;                        //使能X/Y差分通道
                Data_Buff[3] = 0x10;                        //启用输入缓冲/双极性工作模式/增益=1
                AD7190_Write(4,Data_Buff);

                Data_Buff[0] = 0x08;                        //模式寄存器
                Data_Buff[1] = 0x18;                        //连续转换模式/使能同时传输状态寄存器/内部时钟
                Data_Buff[2] = 0x23;                        //使能SIN4滤波器/使能奇偶校验/
                Data_Buff[3] = 0xFF;                        //输出速率1023
                AD7190_Write(4,Data_Buff);
    HAL_GPIO_WritePin(AD_CS_GPIO_Port,AD_CS_Pin,GPIO_PIN_RESET);
        }
void AD7190_Read_data(void)
        {
    Data_Buff[0] = 0x58;          //写入0X58表示将要读取数据寄存器+状态信息总计32bit
    AD7190_Write(1,Data_Buff);
    AD7190_Read(4,Data_Buff);                  //读取数据寄存器+状态信息总计32bit
        }

网友A:
        AD7190_Reset();
        HAL_Delay(5);
        AD7190_Init();        //AD7910初始化
        HAL_Delay(500);
        AD7190_XYway_series_ReadCongfig();
        HAL_Delay(200);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if( AD_RDY_OK==1)               //AD数据有效
          {

            AD_RDY_OK = 0;
            HAL_NVIC_DisableIRQ(EXTI4_15_IRQn);  //禁用RDY中断
            AD7190_Read_data();
            Data_handle();
            HAL_GPIO_WritePin(AD_CS_GPIO_Port,AD_CS_Pin,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使能AD_RDY中断
          }
\\\\\\\\\\\\\\\\\\\\\\\\\\\\\\\\\\\\\\\\\\\\\\\\\\\\\\\\\\\\\\\\\\\\\\\\\\\\\\
楼上是完成的AD7190.c文件,然后主程序里初始化ADC,使能中断,中断里将AD_RDY_OK置位表示数据有效。然后主循环处理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7190_Reset();
        HAL_Delay(5);
        AD7190_Init();        //AD7910初始化

感谢分享,十分感谢!

问一个细节问题:
既然MISO已经作为SPI的一个信号线,也就是这个引脚的GPIO模式已经被初始化为“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那当需要接受中断的时候是不是要重新初始化它为外部中断模式?简而言之就是要不要把这个引脚来回切换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十分感谢!

问一个细节问题:

理论上你说的这样是可以的,我嫌来回切换麻烦没有这样用。硬件上把另外一个IO连接到MISO上了,然后用这个IO的中断来读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说的这样是可以的,我嫌来回切换麻烦没有这样用。硬件上把另外一个IO连接到MISO上了,然后用这个 ...

我用了你说的方法。

不过我读不出来的最根本问题是SYNC信号没有给高电平,所以导致数字滤波器和模拟调制器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所以导致它不转换。给高电平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说的这样是可以的,我嫌来回切换麻烦没有这样用。硬件上把另外一个IO连接到MISO上了,然后用这个 ...

如果这样的话,数据输出也会有电平的高低变化,另外一个GPIO岂不是要频繁进入中断程序?这个如何处理才得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的话,数据输出也会有电平的高低变化,另外一个GPIO岂不是要频繁进入中断程序?这个如何处理才得 ...

可以启动前关闭那个中断, 读取结束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