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扩展模块部分基本测试完毕

楼主(2021-06-05):
给我们自己的树莓派控制器配套用,也可以通过耦合器连Ethercat或者profile,估计10月份能够小批量生产。

网友:
不错,秒杀各类PLC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数字输入输出、模拟输入输出,能有什么用,还各种各样的构型都有,而且还卖的挺贵,市场还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数字输入输出、模拟输入输出,能有什么用,还各种各样的构型都有,而且还卖 ...

整个工控市场,非常大的啊。
然后做工控的又不会愿意每次重新画板子配外壳什么的。因为需求总是千奇百怪,每个项目都不同,又没有量,时间要求又紧,但是预算也高。所以当然是买成品组合起来比较好做啊。

网友B:
楼主这种壳体有很多.....没有必要开模,而且量大非常便宜.....几年前就就用过“PHOENIX CONTACT”的“ICS模块化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壳体有很多.....没有必要开模,而且量大非常便宜.....几年前就就用过“PHOENIX CONTACT”的“ICS模 ...

我们自己做配合电路板方便一些,另外我们量比较大,如果小量的话用那个也可以。

网友:
敢问大佬们,这个端子的学名叫说什么?我看别人用的这类端子每个接口上方自带一个导光柱指示状态,看上去效果非常不错,不知道这种带导光柱的哪里有的卖,淘宝没找到

网友:
用的STM32,价格不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