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F499调试模式时会变慢,同时不能直接查看system View

楼主(2021-06-05):
这两天又重新玩起这个芯片,后面准备用这个芯片做LCD显示。
1: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已测试两个工程):
工程a:配套的LCD刷屏幕,如果直接用jlink下载或者用u盘版本下载,切换时间大约是:15秒。但是用:jlink进入调试模式:全速运行,则切换时间高达45S时间左右。
工程b:自己写的程序,就是LED闪烁。其中延时用了下面的函数,在while(1)里面直接循环。同上:直接用jlink下载运行,闪烁周期:1S,如果进入调试模式,则时间超过60S (甚至一度怀疑,死机,但是查看变量发现变量在慢慢变化。需要注意的是:10次调试模式,有一次进入调试模式中,速度是正常的!)
void ledIndicate( void )
{
        static u32 tCount = 0;
        if( tCount == 0 ){
                GPIOD->ODR.OutputData8_RW = !GPIOD->ODR.OutputData8_RW; // 这里LED闪烁。
        }
        tCount++;
        tCount %= 0xFFFFF;
}

2:后面需要调试几个外设,比如串口SPI,希望可以直接查看寄存器的值,但是之前开发常用的:Peripherals->system view为空,这个比较不方便。

网友A:
用lvgl驱动5寸屏幕,真的太慢了;没有意义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vgl驱动5寸屏幕,真的太慢了;没有意义吃灰了。

我准备用驱动2.0和一个3.5的。LVGL我还没有移植,不过我的应该满足,主要这屏显示的效果真是不错。
暂时觉得就是,资料相对来说少了点,得花时间研究。

网友:
楼主,在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要调用一下AI_Responder_enable();这个函数;调用这个函数后运行速度会加快三到四倍;在芯片的BOOTLOADER中是调用了这个函数的,所以下载到FLASH里运行速度会快;而在仿真调试的时候没有经过BOOTLOADER,所以速度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vgl驱动5寸屏幕,真的太慢了;没有意义吃灰了。

用H750,效果还可以

网友B(2021-08-0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调试容易出问题。后期有其他事情就暂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