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遥控器,原厂方案是这样吗

楼主(2021-06-06):
类似于这样的PCBA某宝很多
弯弯原厂的方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有点像yu ding的遥控器,我拆过

网友B:
这是天车的遥控板,下午刚拆了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天车的遥控板,下午刚拆了一对。

发射/接收部分的方案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yu ding的遥控器,我拆过

是专用芯片的方案吗

网友C:
感觉比民用的遥控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比民用的遥控复杂多了

完全不同的二个级别哦

网友:
你这款只是其中一个型号,和原厂的一样

网友D:
以前拆过看了解过,430单片机,高频全是模拟芯片,换晶振换频,硬件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拆过看了解过,430单片机,高频全是模拟芯片,换晶振换频,硬件看门狗 ...

模拟芯片肯定是滴    是ti的方案还是品牌之间的芯片呢
这块市场弯弯深入深耕多年   品质做的不错  行业有几个品牌做得很好-

网友E:
台湾鼎禹吧?用过几个,还可以。但是遥控器会休眠,可以用软件改到不休眠。

我现在想做设备上的遥控器,双向的,准备用433M的现场模块做。

测试的是距离不错,绕射也不错,时间延时12个字节发出再回复大概200ms以下,就是数据偶尔出错,要做处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湾鼎禹吧?用过几个,还可以。但是遥控器会休眠,可以用软件改到不休眠。

我现在想做设备上的遥控器,双 ...

工业环境干扰厉害
2.4g迟迟得不到推广到工业原因也就是干扰问题
433M理论上面有优势   不过  高频这玩意  需要有一定的模拟电路基础   pcb布局和测试时候和关键

网友:
天车的遥控控制器,早年利润不错,一套还能挣不少钱,现在都白菜价了.仿制的太多.
涉及到安全的,比如天车应用,无线控制电路设计应该要很慎重,一旦受到干扰失灵,后果很严重.

网友:
恩 是台湾鼎禹 ,拆过

映像最深的是参数双备份,更新遥控器或者控制板任意一端的数据,即可同步配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