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背光的"DC调光"如何设计,不想使用PWM

楼主(2021-06-06):
RT。
用的普通的LCD屏,之前一直都是PWM调亮度。确实方便节省电路。但是缺点就是屏闪。现在想更换为:不闪烁的"DC调光"方式(感觉网上搜索的DC调光好像都是针对手机的。)。
所以请教:用怎么样的方式相对比较简单。节约成本。
网上搜索的方式一般都是为:改变电压,电流,控制电阻。但是都是理论性的,所以问问有没有对应的参考电路或者芯片。

网友:
我猜最简单就是PWM再加多一级CLC滤波吧

网友:
dcdc反馈端加pwm ,参考XL的手册

网友:
OB3375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PWM 的屏闪吗?没察觉啊

网友:
3375,是PWM信号进入IC,输出无频闪的(内部转模拟信号)。

网友:
不调光时没有拼闪

网友A:
PWM频率提高点,就不会闪了

网友:
就pwm调光增加一级lc滤波够了
或者直接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直到电流与设定值一致。运放做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提高点,就不会闪了

类似这个

网友:
类似这个

网友:
直流调光有个问题,小电流下LED的色温会发生变化的, 现象就是颜色变黄

网友B:
我一直用这个, 恒流源, 很稳.
输出电流为Vin / (R5/R7) / R6.
比如输入端PWM 100%占空比, 3.3V时, 输出电流大约82mA.
供电最好是5V, 不过实际上用3.3V也能工作.

网友(2023-05-18):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这个, 恒流源, 很稳.
输出电流为Vin / (R5/R7) / R6.
比如输入端PWM 100%占空比, 3.3V时, 输出电流 ...

谢谢分享,准备抄袭试试。

网友:
负载并联电容,低端串个检流电阻,运放放大后给FB

网友:
mark 无频闪调LED背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这个, 恒流源, 很稳.
输出电流为Vin / (R5/R7) / R6.
比如输入端PWM 100%占空比, 3.3V时, 输出电流 ...

实测成功!

不过我发现占空比到了70%~80%时屏幕就达到最高亮度了,可能我得根据我的屏重新调整一下电阻。

再就是肉眼看上去背光亮度的变化不是均匀缓慢变化,而是在占空比比较低时变化比较明显,亮起来以后就没那么明显,在比较亮到很亮时能感觉到像亮度突变一样的现象。还没看是恒流电路造成的,还是背光本身的特点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成功!

不过我发现占空比到了70%~80%时屏幕就达到最高亮度了,可能我得根 ...

人眼的对数特性,要用对数方式调光曲线才符合视觉感受
如果你有照度计测量,你会发现照度和电流是线性变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测成功!

不过我发现占空比到了70%~80%时屏幕就达到最高亮度了,可能我得根 ...

需要对照LED亮度响应曲线。
另外这个图用的元件可能在量产时因为358的Vos离散性造成低亮度时离散性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对照LED亮度响应曲线。
另外这个图用的元件可能在量产时因为358的Vos离散性造成低亮度时离散性特别大 ...

谢谢。

你说的这两点我在进一步学习一下。

第一点应该比较容易实现,虽然程序稍稍复杂点但也就是一个查表问题。
第二点嘛,我还需要时间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测成功!

不过我发现占空比到了70%~80%时屏幕就达到最高亮度了,可能我得根 ...

你的占空比得按指数关系来, 因为人眼是对数的.
做个表格, 类似这样, 把占空比按指数先算好, 查表即可.

void bk_set(int level)
{
    int br[] = {0, 26, 39, 58, 87, 131, 197, 296, 444, 666, 999};
    if(level > 10)
        level = 10;
    if(level < 0)
        level = 0;
   pwm_set(br[level]);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对照LED亮度响应曲线。
另外这个图用的元件可能在量产时因为358的Vos离散性造成低亮度时离散性特别大 ...

要求高了用精密运放呗... 不过不值得, 一般还得给个负压, 麻烦.

要么直接用MAX44248, 这东西性价比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占空比得按指数关系来, 因为人眼是对数的.
做个表格, 类似这样, 把占空比按指数先算好, 查表即可.

那我就不客气了,抄完硬的抄软的。我也是分10档亮度调节,也是1000个CLK周期的PWM。 再赚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对照LED亮度响应曲线。
另外这个图用的元件可能在量产时因为358的Vos离散性造成低亮度时离散性特别大 ...

我们有PWM输入,内部转模拟,调光专用 I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PWM输入,内部转模拟,调光专用 IC。

你就直接放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就直接放链接吧

链接没有,IC资料有,输出1.2A以下用内置MOS的,更大电流电流的建议用外置MOS的。
要样品我可以免费赠送。
下面是IC资料:

网友:
恒流源调光,学习了